[硬件] 机械硬盘在工作时候是不是轻微受到震动就坏损坏?

楼主(2024-12-25):
机械硬盘在工作时候是不是轻微受到震动就坏损坏?

网友:
一般也没有这么脆弱,我之前有部台式电脑机械硬盘在开机状态下搬动时碰了一下桌子发现硬盘也没有出问题。

网友:
这么脆弱的硬盘?有一次收东西把机箱碰倒了,,没有出现硬盘坏死,,,

网友:
没有那么娇气    不过也有可能损坏  毕竟是机械部件  最低也要5400转每分钟

网友:
轻微的震动一般不会损坏硬盘,有些老机箱时间长了风扇工作时都带着整机箱震动,还不是一样用,就怕摔,见过一个移动硬盘从一个机箱高度摔下来然后硬盘就坏了。

网友:
只要不是强烈振动不要紧,没那么脆弱。但是要避免工作中的机械硬盘受到外力碰撞。

网友:
要看震动的程度了,一般来说,比如笔记本跌落在地上,或者台式主机翻到在硬地面上,那估计机械硬盘是要坏掉的。

网友:
也还好,不能突然断电

网友:
主要是看是否超过震动的加速度,一般是按g(米/秒)为单位算的

网友:
轻微不会,说明书也有指标,读写的时候震动大点磁头碰盘片就完蛋

网友:
机械硬盘没那么脆弱,注意在读写数据时不要剧烈震动

网友:
磁头正在读写时,如果出现一定高度的掉落,损坏的几率就很大。其他和机箱/底座的共振这样的倒不至于

网友:
读写的时候容易坏,以前做售后的时候故意弄坏硬盘,绿毛巾包着当当当好几次才坏

网友:
机械硬盘在运行时受到震动会导致盘片有坏道

网友:
在运行时候就容易坏,没在运行的时候基本没问题的

网友:
机箱里固定结实问题不大

网友:
按照你的说法,移动机械硬盘和笔记本电脑 录像机等废了

网友:
长时间的震动会坏的

网友:
轻微的应该问题不大,但剧烈的就直接毁了,我一个哥们之前笔记本正用着呢然后跟孩子生气直接用手锤了两下桌子,然后电脑就卡住了,再启动就不行了,后来逐一排查,确认是硬盘坏了,后来说起来就是剧烈震动造成的!

网友:
概率问题,不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