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想入手点焊机焊电池大家选哪种的?

楼主(2024-12-25):
网上有DIY的,有买成品的五花八门,到底哪个性价比最高的一头污水中,激光焊固然好贵呀个人用体积大使用率也不高,平时就是弄一些二手电池装一下。该选择哪一款好的点焊机。

网友:
只谈个人情况
如果不经常用,那么收纳是无比考虑的,也就是说要小巧的
所以我买了电池款的,优点是漂亮精致,小巧,这是我的刚需,特别是小巧这点。    缺点通过这两年还没明显感觉到缺点。
如果不经常用,电池款的话要每年记得充放电几次,以保持电池活性。这个算作不完美的地方吧

网友:
一头污水,一头雾水,哈哈哈!
这要看你点焊啥电池了,如果是18650类的,基本所有点焊机都可,微波炉变压器搞也中,

网友:
电池的不怎么耐艹;超级电容的小巧;微波炉变压器的就笨重了而且还不能点焊厚镍带

我在用的是一个300瓦全铜无影灯变压器,只能点0.1钢镀镍,还不是很牢固。不足0.1的镍带还行

网友:
如果不是常用,买个500f的电容点焊机 焊个18650足以。还可以买3000f的,价格都不到100

网友:
自己做就用微波炉变压器的版本,买成品的话就法拉电容的. 量大的直接买成品焊机

网友:
用的不多。可以买高倍率电池供电的,淘宝电动牙刷大小的一百二十多吧。不过我还是喜欢法拉电容供电的,体积稍微大一点。
变压器的确实体积过于庞大。

网友A:
没买之前担心是玩具,回来后发现真的能够焊接电池,而且很牢固撕不下来。
100块全套,焊接1mm-1.2mm。也担心这厚度不够,回来发现一般家用组装电池组就够了

网友:
继电器点焊机、便宜、接电瓶、接法拉电容都可、用得不多这个性价比最高。

网友:
也在观察呢,看微波炉变压器改的是不是比较耐艹呢,价格200左右。

网友:
我也想搞个,焊着玩

网友:
我是因为车启动需要超级电容,就买了,配一个电焊机的板子,就凑合能当点焊机了
电容是中车拆机的,2脚,凑合用,价格便宜
如果要求高,有黑金刚,1400f的,还有720f的中车3脚,价格咸鱼,丰俭由人
当然还要配均衡板子

楼上那种成品,咸鱼有二手,价格半价,也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买之前担心是玩具,回来后发现真的能够焊接电池,而且很牢固撕不下来。
100块全套,焊接1mm-1.2mm。也担心 ...

焊接1mm-1.2mm?

网友:
需要超级电容

网友:
建议买超级电容3000UF,小焊点,两电容单串  .大焊点,两并两串

网友:
我有电池款、变压器款的,都是成品,焊不了太厚的镍片,只能玩玩18650。21700的还是买超级电容款的。

网友:
900瓦纯铜微波炉变压器做好了,截面积可达到75平方的4圈,点焊0.3纯镍带都轻松的。

网友:
买点电容自己手搓个就行,这东西门槛很低
双电容干干镀镍钢带或者叠铜都ok了、
其中一张图对比以前买的便携式点焊机(锂电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买之前担心是玩具,回来后发现真的能够焊接电池,而且很牢固撕不下来。
100块全套,焊接1mm-1.2mm。也担心 ...

兄弟你买的这款电焊机给下链接,或许上下购买订单截图,我去弄个

网友:
超级电容估计点焊不了 0.2的 紫铜镀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