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置tp4056 的电池容量简单测试

楼主(2024-12-25):
4056据说是线性降压模块,那内置4056的设备,是否可以通过4056输入端测量mah来表示电池容量呢?
比如电池放光电,用4056输入端充电500mah,是否表示电池冲入了500mah电量(4056只损失电压,不损失电流,故用mah表示,不能用WH表示)
该方法同样适用于tp4054(lth7)线性降压电路
以上理解正确吗?

网友A:
充电电量不准,放电电量相对会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量不准,放电电量相对会准一点。

单节锂电池,充电和放电容量差别不大

网友B:
大体差不多。我先用的USB表,插它用4056充电,显示的容量跟后来用放电容量计测试的差不多

网友:
充电容量有参考价值,它大于放电容量。要准确还是放电容量,充电时有额外消耗在内阻发热和化学转化中的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体差不多。我先用的USB表,插它用4056充电,显示的容量跟后来用放电容量计测试的差不多 ...

那说明电池体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大差不差,很有参考价值,挺准
自放电和发热的电池不准

网友:
会有些误差,不过要求不高

网友:
充电也有效率问题,不是充了多少电,就存入了多少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