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两种充电器有什么区别?能混用吗?给米沃奇2953-20裸机用

楼主(2024-12-25):
最近海淘了个米沃奇2953-20裸机,18v的,准备tb上配个非原装的电池,有推荐的吗?
另外准备买个戴森和米沃奇的转接器,让这个电池也能用在戴森v7上。所以想问下,能不能直接用戴森的充电器给这块米沃奇用的电池充电?两种充电器能混用吗?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戴森是6串还是7串电池,而18V一般都是5串,电压就不对,
然后米沃奇原装电池充电应该是带检测的,非原装的不知道魔改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充电口是5.5还是原装接口,不好说啊,
一般不建议有多个电池平台,维护难度大,电池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戴森是6串还是7串电池,而18V一般都是5串,电压就不对,
然后米沃奇原装电池充电应该是带检 ...

还真是,刚去问了下卖家,只是个接口转换,吸尘器实际上是降压使用,不能全功率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