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纯水机用了四年的RO膜拆开看看

楼主(2024-12-25):
用了四年的RO膜,出水TDS值到二十几了,拆开看看。

红嘴鸟RO膜

进水端,看起来还很干净

出水端,中心孔是出纯水,外周出污水

撕掉胶带,拆下密封圈

撕开外层封装膜

封装膜好几层呢

这就是传说中的逆渗透膜

以为是一层卷的,结果是多层卷的

每层是两张逆渗透膜相对粘合,外面是污水,内部是纯水,层与层之间有网格布分开,保持进水通畅

这就是膜上的污物,估计就是重金属什么的,不知道清洗干净再卷起来还能不能用?

拆完扔垃圾桶

楼主:
四年间,换了N次PP棉活性炭,滤下无数污物,这逆渗透滤下的才是了危险的,纯水主要用来饮用食用,想来这么多年少吃下多少垃圾啊!

网友:
看着还算干净

网友A:
清洗下估计还能用。工业商用进口的不是还有专门回收的么

网友B:
如果是工业制水用的好像一般生产结束到下一次使用前会用酸碱处理的,隔一段时间如果出水PH与电导率变化太大则要考虑更换了;
楼主家的水质看着还行

网友:
听说用柠檬酸水泡泡可以继续再战一年,不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工业制水用的好像一般生产结束到下一次使用前会用酸碱处理的,隔一段时间如果出水PH与电导率变化太大 ...

不是我家水质好,有前三级保护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洗下估计还能用。工业商用进口的不是还有专门回收的么

这玩意儿还有回收的?以前没听说过呢,下次不扔了,洗洗再试试。

网友C:
这个滤芯应该有3个口是吗

网友:
400G四年就要换了,看来楼主家净水的用水量有蛮大

网友:
这个要常换,国内的水质标准很低的,以前不能饮用的,现在都能饮用。要感谢这些专家全家多次降低饮用水标准。。谢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滤芯应该有3个口是吗

肯定有3个,一个进水,一个出水,还有一个是废水,不太理解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儿还有回收的?以前没听说过呢,下次不扔了,洗洗再试试。

工业有,先酸洗再碱洗,主要看表层主要是啥,生物类是碱洗,金属类是酸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有3个,一个进水,一个出水,还有一个是废水,不太理解原理

有什么不理解的,过滤就是堵,进水管进、出水管出、废水管洗。  如果都堵在膜里很短的时间就堵死了。

让第一时间无法通过膜的水顺着设计好的水道流走,就会将过滤在膜外的一些物质随着水流离开膜腔。

网友:
俺们公司其中一个产品是工业用RO膜,这玩意是有回收的,不过多是回收的进口膜,价格本来就高,处理下能和国产的拼一拼。在水处理行业里,进水为自来水的算是最高等级的源水了,最好处理了。对RO膜来说,出个纯水很简单。

网友:
用水量不大的话,可以用好几年不换

网友:
这用了4年可以

网友:
看着还算是干净,谢谢分享

网友:
小区卖水的机器变经常扔着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