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几个小米智能插座3

楼主(2024-12-25):
小黄鱼淘来的小米智能插座3,6个都是不通电的,这玩意修起来好修,拆是真难拆,零火地线3个焊点,真是难以分离

直接上故障点,这个直接是电容鼓包,更换之后就修复了

这个是电容直接爆了,就奇怪了,这电容质量这么差么,要说超压,前面的压敏电阻还是好的

居然有2个都是电感坏了,真是扯,啥时候电感都成易损件了,
这个色环看得也蒙,说是棕棕棕银,好像没有110uH这个型号啊,那只能是红红红银2.2mH了

还有两个一个是主板烧糊了,估计功率太大了,用5V检测控制模块还是好的,
另一个可能是电源部分有问题,上电后断电,检测控制模块是好的,重点要考虑电源芯片
6个修好5个,还不错

网友:
多少钱买的,血赚

网友:
淘淘乐啊
这手艺也不错

网友A:
楼主从哪里搞到的?还有吗?

网友:
主要还是太小巧了,散热不良导致的,这个东西做大了,又不好看,小巧美观的话,容易坏,两全其美的事情很难啊。

网友:
配壳子也不好搞

网友B:
那个电容的铝壳,差点要起飞,不是外壳挡着,早飞得找不着影子了。

网友:
电解本来就爱孕,还弄怎么紧吧。

楼主:
完整的啊,有壳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从哪里搞到的?还有吗?

小黄鱼啊,没有了,这东西就是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容的铝壳,差点要起飞,不是外壳挡着,早飞得找不着影子了。

起飞失败

网友:
没用过智能插座,基本都是老是插座见识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簧片质量可以啊,单片机没坏的话,还是挺赚的。

网友:
电容喷射器没外壳,就蹦出去了。

网友C:
如果仅仅是开关,不带电量统计和蓝牙网关的。就没有修的必要了,一大波移动和家亲的,10元一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仅仅是开关,不带电量统计和蓝牙网关的。就没有修的必要了,一大波移动和家亲的,10元一个,新的 ...

带电量统计啊,能接入米家联动啊

网友:
这玩意一年四季都上着电,如果散热不好或者插接的用电量再大一些,电容器肯定会爆

网友:
继电器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