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RK3566方案/荐片TV电视盒子的电路维修之旅

楼主(2024-12-25):
事情要从想买个配置高点的盒子看电影说起……

手上有好几个盒子,常用的是一个天猫魔盒,好像是S905,2+16G的,不过也是一般般了,还有几个电信那种垃圾货刷了固件,但也都是一般般,卡,还有就是下载的大容量的电影很多不支持,所以一直想换个盒子,前段时间搞了台1080P的灯泡机想放客厅用,但是明基的灯泡机是没有系统的,所以这次是刚需,就想搞一个好点的盒子玩。

了解了下,现在的盒子,还是想要个自带资源的盒子,现在国内可能就是小米天猫腾讯当贝的盒子好点,听说当贝的没广告。不过先了解了下主流盒子的硬件
S905系列,用过,感觉一般,但胜在性价比高,没兴趣
S912盒子,8核,少,贵。当时看中了当贝的H2,但性价比低
RK3566的盒子,贵
RK3399的开发板或是相关的板子,性价比还行,但是多数板子没相关系统或是少资料,有资 料的都不便宜。
RK3588的就不用说了,200向上。

本来是计划搞RK3399的板子了的,想找个4G内存的,EMMC自己可以换,也没多大需求,有个16G就够用了,一般也装不了什么,都是播黑群晖里的电影。但是挑花了眼,首先是多数都是板子,祼板,要自己做外壳,其次大家玩的也不是用RK3399做盒子,没有相关有资源的系统。(我说的资料指系统的自带的电视剧什么的,有时老人喜欢看里面的老的免费的电视剧)。
然后有一天看到一个荐片的盒子,是坏的,说包进MASKROM模式,但是说想换EMMC被搞掉几个点(看了下只有一个有用的DATA2,别的都是空点),然后内存DDR4X 4G(后来查了下原机好像是8G的,应该被换了)WIFI模块被拆下了。标的50,小刀下40包邮拿下,想着修不好当是玩玩就好了。然后就发生了以下的故事……

到手后一看,EMMC没装,WIFI模块没装,WIFI模块边还掉了几个电阻

先从系统搞起吧,先得看系统能不能启动再搞别的,所以先补了下线装了个EMMC上去,因为不知道系统好不好搞也方便测试补点后看下EMMC到CPU是不是通的,所以拿出以前自己做的EMMC转接板,先把板子焊上去量下所有有用的点是不是通的,再把EMMC插上去测试,实在不先还可以用编程器直接对EMMC读写,就是这个样子

中途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3.3V偏高,到了3.65V了,查了下是DCDC芯片的FB的电阻靠固定柱太近,有个电阻应该被压过,然后阻值变了,这是0402的,然后阻值还很偏门,所以根据DCDC芯片自己换了两个0603的电阻,先把电压调整回3.3V。

换上EMMC后发现可以刷机了,就刷回了原系统,然后发现原系统就是纯安卓,什么都没有,又换了个当贝的系统,刷上倒好用了但USB用不了,因为USB我刷机时用的好好的,刷上系统就不行了。先不管系统,先要把WIFI搞定

卖家把WIFI模块拆了,但也一起发给我了,我直接装上,把少的两个电阻也补上,都是0欧的0402,装上后发现开机黑屏,系统起不起来了!

我把这个模块拆下来系统就正常了
我把这个模块也拆开了,以为是上家拆时没拆好搞短路或是内部没焊好,想修下,想不到内部短路,NND没得搞了

这个模块内还有个模块,跟芯片集成一起的,没得修只能换了,电视盒还是得有WIFI才方便。
型号是HCY6355,找了全网都没得资料没得卖,这可头大,虽说有线能用,但是感觉总是不对,还是想把WIFI搞好了用。
想从主控芯片上下手,但是这个主控是打磨后的,也没得玩。

然后就丢一边了,后来在网上查RK3566的资料时找到一份原理图,发现别人是支持多种模块的

但是我对安卓系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这个荐片的系统是不是内置了驱动,还有就是硬件是不是跟我找到的原理图一样。但是找不到原机模块换,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看了下原PCB上,没有晶震,没有电感,应该是要用RTL8189/8723/8821之类的,不过一看TB上的价格,这个试错成本太高了,然后我手上有片板子上有AP6212的模块,只要是改下硬件,把少的元件装上,然后看下设置引脚是否正确,如果可以用应该就能用。手上没有26M的晶震,买了后装上,把电感也装上,检查了几个设置引脚电阻后上电。哈合,WIFI蓝牙都出来了

找了个移动的蓝牙遥控也正常连接了,不过这个AP6212是单频的2.4G WIFI而且蓝牙是4.0的,不过只要不影响使用到这就结束了。但……WIFI速度测下只能12-15Mbps,这是什么神仙网速!赶上拨号上网的速度了,这个还看个鸡毛电影呀。这个忍不了

然后又找模块,RTL的贵,但找到了家卖拆机AP6256的,因为这个支持2.4G/5G WIFI,还有蓝牙5.0,才10元,买了,再买份晶震,因为两个模块所用的晶震不一样,当时想的是AP6212能用,那应该AP6256也可以,不过晶震不一样可能主控也不一样,那就赌下,反正也就13元。

昨天到了,有事没搞,今天有空了来折腾下,先把买的带板的AP6256拆下

然后把AP6212拆下

拖平

上锡膏

装上AP6256

顺便晶振也搞上去

吹上

怀着激动的心,颤抖的手,通电,开机……

看着5G WIFI出来时,感觉整个世界都好了……

试了遥控

测了网速

终于好了,我了个去

接的显示器

这个盒子前面有个数码管显示屏,开机会显示BOOT之类的,刷了当贝后也显示正常,但是不能升级系统,我刚刷上时正常,然后系统显示有更新,升级后就不能启动了。应该是这个是高手改的系统,问了下不能升级,能用就行。到时搞机除了有点小尾巴外就结束了。有空了再把EMMC装回板上把转接板去掉,然后找两个0402的DCDC那把我装的0603换下来还原就可以装回盒子。

网友:
真是大工程!

网友:
好高深的水平啊

网友:
被封得不多了

网友:
有EMMC转接板就方便了。

网友A:
我就好奇的问一下,假如我插个USB蓝牙WIFI接收头,能不能用?当然了你们肯定会说有驱动就能用,我也就好奇,比如说楼主装的这个WIFI模块,假设他也可以USB驱动,那么,是否插这盒子就能用呢?

网友:
这个可以刷个linux

网友:
楼主是真高手

网友:
总局一个政策出台,死了好多机顶盒

网友:
总局出的政策,加上各种广告+视频会员,慢慢把电视边缘化了,估计好多家庭一年也开不了几次电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好奇的问一下,假如我插个USB蓝牙WIFI接收头,能不能用?当然了你们肯定会说有驱动就能用,我也就好奇 ...

不一定,你没发现这个WIFI模块走的是SDIO模式么?

网友:
这顿饺子包的真好

网友:
厉害,楼主折腾好几天吧

差点翻车

网友:
楼主艺高人胆大,
要是我的话,
就搞不定了。

网友:
手艺高强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