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掌迅3518拆下来后怎么上电试机?

楼主(2024-12-25):
掌迅3518拆下来后怎么上电试机?几伏几安?怎么连接电源线?总不能每次都到车里吧,谢谢大家

网友:
看尾差  有接线定义  通12v   gnd  acc就可以开机了
网上搜一下能找到定义  实在找不到 找到主电容   然后顺着电路就能跑出来 正负极

楼主:
好的,我试试 ,谢谢

网友:
还用问,车上不是12优供电么?

网友:
三根线两根正负电源线加acc其中acc并正极,接12v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接上VCC、GND、ACC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