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個帶遙控的LED變色水晶燈(附加充電鋰電池)

楼主(2024-12-25):
(图片)

网友:
很炫的灯光啊,闪闪闪闪滴

网友:
可以闪烁变色吗

网友:
又加了一个电池

楼主:
可以的,只要觸碰上面的感應面就可以實現變色或逐漸變色,猛閃燈功能,遙控上右手下面三顆按鈕就是調節的,上面白色的是控制燈光的光亮和閃爍的快慢!

网友:
有了LED灯珠以来,应用范围是越来越广

网友:
挺漂亮的的变色水晶灯。

网友A:
并联的电池最好找两个一致性好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的电池最好找两个一致性好的电池

不管了,其實我有測鋰電池的對比板,但是主要測試的是18650或16750用的,我只是測量一下兩個電池的電壓相差+-5%就算了,反正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

网友B:
貌似只看到了充电电路板,遥控驱动电路应该不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只看到了充电电路板,遥控驱动电路应该不简单吧?

因為上面的是塑料片用熱熔膠粘死了,硬撬怕撬壞了,其實遙控加觸摸和電路板就在上面,你可以看見充電板電路有兩端接口,分別是充電電池和輸出(是用一條透明電線引入上面的遙控板),但是太遠,手機攝像頭拍不了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