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解检查比亚迪唐PTC水加热器,发现有加热芯阻值偏高,不知能否单独修?

楼主(2024-12-25):
拆解检查比亚迪唐PTC水加热器
混动的纯电的车冬天的暖风有些是靠这个东西发热出来的,奇怪压缩机应该也能制热,不知道为啥不用压缩机
听说这个MOS管和加热芯容易坏,拆解检查下,发现有加热芯阻值偏高,不知能否单独修?
另外发现加热水的那面铝板上好像有两处腐蚀,但上面又好像有点蜡,不知道是原厂是否设计就这样?是否需要清理掉?

就是这两个地方,居然好像有腐蚀?但又有一层疑似像蜡一样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原厂就这样吗?要不要清理?

这几个发热芯的阻值,看抖音上说正常在1.5到1.8千欧,我的有一个到了2.5千欧,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如果要拆的话那个红垫子估计要破坏性拆解,不知道好不好换?

网友:
看电路做工还可以

网友:
PTC1、PTC2每个5组?都是串联的吗?

网友:
你说的压缩机形式叫热泵空调,因为结构复杂成本高,所以低端车就不普及了

网友:
那两处应该是腐蚀了,表面的蜡状是不是冷却液的结晶呢?

网友A:
热泵空调成本太高,车用目前很难普及,一般贵的纯电用的多。PTC加热是当前的最优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泵空调成本太高,车用目前很难普及,一般贵的纯电用的多。PTC加热是当前的最优解。 ...

混动车带有汽油发动机的,肯定也有冷却装置,为什么不利用这个废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混动车带有汽油发动机的,肯定也有冷却装置,为什么不利用这个废热呢? ...

这个是纯电行驶和冷车时使用的,发动机工作的话会有暖风水箱供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混动车带有汽油发动机的,肯定也有冷却装置,为什么不利用这个废热呢? ...

因为这个废热很不稳定,发动机不是一直工作的,所以需要PTC作为补充。
另外,在早上冷车时,也需要PTC发挥主力作用。很多高级点的纯油车也在冷车阶段用PTC提供热源。

网友:
PTC辅助,这比纯燃油车起温快,还能利用电控对电池进行温补。冬季打暖风,很快就能出热风。燃油的要等水温上来才行。

楼主:
我觉得有些地方做工还有些问题,比如最底下那个电路板和发热芯引脚接触的地方触点很小,而且也不是铜之类有弹性的,看抖音上有几个案例都是这里烧

网友:
当年两百多的艾美特PTC效果还不如二十多的电阻丝效果好

网友:
因为汽车的空调没有四通阀所以不能进行冷热转换,家用空调也是冬季以电辅热为主,

网友:
真的垃圾,幺幺领先

网友:
热泵空调成本太高

网友:
车规的配置就是一个字,漂亮

网友:
这个做工看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难怪有江湖传言电车冬天开空调费电,这个要迅速出热风应该有得要大几千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