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己做两个加热器,有点以为各位老哥帮忙看看

楼主(2024-12-25):
买了俩陶瓷加热器,想做个简单的电加热,吹脚丫子的。每一个参数是12v  100w的,我又买了一个电源  是12v 16a  功率200w 。  现在接一个加热器我测了一下功率是65w  可是我接了俩,咋功率也是60多瓦呢,而且接了俩温度基本上就没有了
这是加热器参数

网友A:
电源功率小了

网友:
你应该不是串联接入电源的吧?

网友:
你忘记了还有个行业标准,叫做“虚标严重”

网友B:
你根据欧姆定律,检测一下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就知道怎回事了;单个检测,功率都是对的,难道两个一起使用,功率不变,这说不过去啊;肯定是两个同时使用的话,互相拉低了电压,导致电流也下降了。

网友:
你这还不胜那种发热丝式的

网友:
电源虚标了

网友:
电源肯定虚标了

网友C:
你肯定是串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肯定是串联了,

没有啊,就是单独接的,一正一负,一正一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根据欧姆定律,检测一下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就知道怎回事了;单个检测,功率都是对的,难道两个一起使用 ...

就很奇怪,接一个加热片的 时候   电压是12没错,工作的时候电流有7a
可是我小米智能插头显示功率却只有65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小了

卖加热器的说我要接两个的话电源得买400w的

网友:
PTC陶瓷发热器件不是线性的,其电阻值会随温度升高而升高(输入功率随之降低)。PTC都有自动恒温特性,达到生产时确定的温度后其温度受电阻限制不再升高。因此,其功率只能是通电初期达到最大功率。

网友D:
另外,你的电源是驱动led的电源,大概率是恒流电源且有保护功能,接一个,功率和输出电压都没超标,可以工作。借两个,PTC在冷态时可能造成输出电流过大,电源保护,所以两个都是冷的。

网友B:
应该是电源的功率限制了加热器的发热功率,说白了,这电源标的是200W,可能虚标太多了。

网友:
查查吧,看看哪里虚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你的电源是驱动led的电源,大概率是恒流电源且有保护功能,接一个,功率和输出电压都没超标,可以工 ...

那换个大电功率的,比如400w的能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源的功率限制了加热器的发热功率,说白了,这电源标的是200W,可能虚标太多了。 ...

那买个啥样的呢,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那你看看只接一个,显示多少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