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脉冲点火器厨房电子燃气灶打火枪改用1号加大电池

楼主(2024-12-25):
脉冲点火器厨房电子燃气灶打火枪煤气灶打火机长手柄点火枪棒神器5号电池改用1号加大电池。5号电池只能用一个月。用这个大电池怎么也能用一年啊

网友:
应该没问题,还可以考虑使用锂电池替换,不过要装降压板。

网友:
确实厉害,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
有想法,改的好。就是有点丑,但是很实用,可以用一年。

网友:
买容量大的电池也挺耐用的。

网友A:
这种点火器使用的几率很低吧,难得用一次再换电池也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点火器使用的几率很低吧,难得用一次再换电池也不迟。

天天用,就是灶具点火坏了,面板又是玻璃的,没活拆解想出这个办法。

网友:
直接换14500锂电池

网友B:
我的用5号碱性电池,用了几个月了。

网友:
改一下电路,延长电池使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用5号碱性电池,用了几个月了。

可能您的电池质量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您的电池质量比较好

机型也不一样,我的20cm长不锈钢圆管,折扣以后9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点火器使用的几率很低吧,难得用一次再换电池也不迟。

哈哈,不用这个点火器的,用到的几率确实很小;但用到这个点火器的,那么他用到这个的几率就很大了,0和1的区别

网友:
哈哈哈老哥太逗了,弄个电鱼的电瓶让媳妇背身上妥了

网友:
锂电池的考虑一下

网友:
可用但有点丑!

网友:
还是把原先灶具的点火修好最好

网友:
用电动牙刷改吧,好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天用,就是灶具点火坏了,面板又是玻璃的,没活拆解想出这个办法。

换那个脉冲点火器很简单,PDD几块钱买一个,自己换一下就行了,外面来修的报价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