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夏普 R5g 不能恢复出厂设置,还有这奇葩故障

楼主(2024-12-25):
故事如下:
      一台夏普的 R5G 手机,因为天府通一直闪退,但是恢复出厂设置后再安装就不会闪退。 (试过 pm uninstall com.google.android.art ,无效) 我想知道 Google 给我更新了个啥?导致不能使用。于是我执行以下操作
@echo off

:: 获取所有已安装应用的包名
adb shell pm list packages > packages.txt

:: 筛选包含 "google" 的包名,并提取包名
for /f "tokens=2 delims=:" %%a in ('findstr /i "google" packages.txt') do (
  echo Uninstalling: %%a
  adb uninstall %%a
)

:: 删除临时文件
del packages.txt

    我知道这个有风险,但是想了下可以进恢复模式进行恢复,应该问题不大。

    哪知执行完后,可以 ADB Shell ,但是无法进入桌面,可明明 launch 启动器包名不包含 Google 关键词。
    还有个更蛋疼的是执行 ( adb shell pm package install-existing 包名)提示找不到命令。
    如此我又试了下 adb reboot fastboot ,可以进 fastboot ,里面有菜单进 recovery 但点击后依然是直接跳到开机界面 现在的情况是 adb shell 可以进,ls 能看到目录,其他好像什么  也做不了。
    后又问了下卖家,这个机器有部分机型就是进不去恢复模式,只能在系统里设置恢复出厂。

网友:
深度定制的机型有着各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
docomo和au最好

网友A:
应该是运营商的定制rom,还有商家说连恢复出厂都不行,会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运营商的定制rom,还有商家说连恢复出厂都不行,会锁机

锁机倒不会,就是我现在发现他的 9008模式端口也是关闭。这真成砖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