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仿古建筑之风铃结构,铃锤相当复杂呀!

楼主(2024-12-26):
今年国庆那会做了个铜风铃,详见:偶又折腾了,用几个玩意儿DIY一个风铃,为了让它响起了偶真是操碎了心!
有机会看到仿古建筑上吊着好多风铃

铃体是钟形的,和偶那铜茶杯也差不多

转一圈,这个靠得近点,可以研究研究

提高了曝光度,才能看见铃锤的样子

总结一下:
Y形薄片招风效果肯定比偶那U形的好,铃锤也是Y形的,末端靠铃体近,有点风就能撞响
但这种大型的和小型比,肯定还是有所不同的,感觉小的更难做

网友:
其实,风大了元首都会能飞

网友:
造型与设计都有可研究性

网友: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也许风铃做得越轻薄,电风扇风力越大,越容易出效果

网友:
一般都是多段式的,这样撞锤摆动幅度会变大的同时撞击次数也会变多,为了增大风压力度,可以绑飘带或者扭转90度的金属薄片!

网友:
古人已经知道气动原理了

网友:
感觉跟大小没关系,跟比例有关系吧,跟材质也应该有关系。

网友:
那有风的天,不是很吵?叮叮当当的响,那么多个

网友:
铃铛有驱鸟功能

网友:
造型与设计都有可研究性   挺好  值得研究

网友:
貌似我们这边的说法风钤通常不会在家里使用,好像是引来阿飘。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铃锤

网友:
三叉型的铃锤即招风且容易撞击,不挑风向!设计挺合理!

网友:
难道十字型的不行吗?

网友:
风铃的智慧含量不低

网友:
这个好厉害,古人还是研究过气动学的

网友:
底部可以换成3镜片驱鸟风杯风车。

网友:
果然世界很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