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天极牌天文望远镜正像倒像伽利略开普勒等问题

楼主(2024-12-25):
手头一台天极牌天文望远镜,以前孩子小的时候买过,感觉比邻居买的贵很多的天狼效果好得多。因为被人拿走,前些日淘了一个缺胳膊少腿的。现已经从别处配上了寻星镜、目镜。只缺固定镜筒的两个螺丝。

图像清晰度挺高的,不算纯粹儿童玩具。
现在的第一个问题:
1、记得开普勒望远镜是较短的长度可以获得较大的焦距,放大倍数大。目镜是凸透镜。镜像为倒像。
2、伽利略望远镜同样的放大倍数镜筒较长。使用凹透镜做目镜,镜像为正像。
3、H系列目镜使用的是凸透镜,就是配开普勒望远镜的。
事实上这个看的是正像。不太懂。

第二个问题:以前买的透镜,当然比较大,左下的是凹透镜,破了一块,另两块是凸透镜。
1、去掉目镜,用凹透镜直接放在目镜这个地方,虽然是破烂的,仍然能看,且是正像。感觉位置不是跟目镜差不多嘛?2、换上凸透镜,需要高于目镜位置半米才能显示图像。但同样也行。3、去掉天顶镜(就是把目镜镜头转到朝上位置的,看第四个图。)直接在这个接口位置放上镜头,调焦,无论是凹透镜还是凸透镜均不能出现图像

楼主:
第三个问题:

看我另一个帖子:突发奇想~能否用天文望远镜当普通望远镜使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7542-1-3.html
虽然大家觉得天文望远镜当普通望远镜不合适,我还是另买了一个,30070

目镜放在这个上边也是正像。但是,又有奇怪的问题了:
把凸透镜放在这天顶径(原目镜位置)上边能正常显示,但是是倒像,把那个破凹透镜放在这儿无论怎么调节不能显示。
去掉天顶镜,直接把镜头放在下图这个位置,凸透镜不能显示,凹透镜能正常且是正像。

手头没有合适的透镜,从网上下单买几个试试。自己不是学物理的不是特别懂。这些问题原理上是什么?天顶镜开始我以为就是反光片,看来不是。结构是什么?
买了几个3cm4cm凹透镜,准备贴在下图插天顶镜位置试试。如果跟那个破几个片一样清晰,不就是普通望远镜了?只是才发现跟我想的不一样,这个天文望远镜焦距300mm。下单的3cm凹透镜焦距-75mm、4cm的焦距写的是100mm。焦距100mm的配上放大倍数才3倍?这是同一家下的单子,凹透镜焦距不是都应该负值吗?为什么一个负75、另一个100(没写负号)?这个-75的,放大倍数是不是还是300除以75等于4倍?

网友:
你图片中的天顶径是45度正向镜,它的原理图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光线在里面经过了左右上下的两次颠倒,并且增加了光程,光程可能增加了有个10公分左右,所以当你拿掉它之后,直接把镜片放在对应的位置,光程就不够了。
第2个你用凹透镜或者凸透镜用来当普通的墨镜,它也是能看的,但是这个时候它的放大倍率是不足的,放大倍率比较小

网友:
放大倍率:焦距除以目镜焦距就是放大倍率,有增倍镜再乘以对应的倍率

网友A:
我用尼康400mm的大炮攒了一个1200mm的望远镜,相对来说,解析力比这些天文望远镜强多了,还可以配上合适的放大目镜直接变成2400mm或者4800mm的

网友:
建议去个有天文望远镜版块问问题,这里的人对光学基本是七窍通了六窍,还剩下一窍不通

楼主这个镜子是最普通的天文望远镜结构,凸透镜物镜+凸透镜目镜,如果是全直桶的你看到的应该是倒像

你看到正像是因为加了个倒像棱镜,就是这玩意,里边有块很复杂的棱镜,好像是个8面的棱镜,能把倒像变成正像
当然是有代价的,里边消耗的光路很长,所以去掉它之后需要把目镜挪很远才能看到图像

至于你这个短筒的玩意,主镜筒是个折返结构,前边一块中间嵌反光镜的凸透镜,后边是一块凹面反光镜,这种结构的最大好处是能够缩短长度
不过出来以后到目镜那里和上边那个普通镜子光路没啥不同

另外一点,凹透镜做目镜是要在光线没有到达焦点的时候才能用,凸透镜是要在光线到达焦点之后再用,用凸透镜做目镜看的是实像,凹透镜做目镜看的是虚像
所以呢,凹透镜做目镜需要的镜头长度要比凸透镜短不少
这段话你要是看不懂,就别继续想了,因为继续想也没用

网友:
示意图我就不给楼主画了,科普太费劲,还没啥好处

网友B:
另外,楼主还缺个最典型的天文望远镜,就是牛反,同样价格下那玩意的口径要大很多,而且还没有色差,不过缺点也有,就是成像质量不如第一个

第一个的物镜一般是复消色差物镜,2片或者3片玻璃胶合而成的,成像质量比较好,但口径做不了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尼康400mm的大炮攒了一个1200mm的望远镜,相对来说,解析力比这些天文望远镜强多了,还可以配上合适的 ...

镜头不一样,普通的天文望远镜精度跟相机镜头肯定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楼主还缺个最典型的天文望远镜,就是牛反,同样价格下那玩意的口径要大很多,而且还没有色差,不过缺 ...

第一个拆开过,就是两片物镜叠在一起。上边这些就是玩。
你说的牛顿式望远镜。我真的想买个。同样效果的据说比折射式便宜不少。想买个能清晰拍摄木星和土星的。但必须接拍摄功能。淘宝看了八九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拆开过,就是两片物镜叠在一起。上边这些就是玩。
你说的牛顿式望远镜。我真的想买个。同样效果的 ...

八九百的能保证拍到,想清晰的拍木星和土星,八九万的都不行

不要说清晰的拍木星和土星,你清晰的拍个月亮看看,比你拍的更清晰的有的是

网友:
地球上拍的最清晰的月亮,目前是老美干的,4万*4万像素

这种照片都是使用超高倍器材一块一块拍完然后拼接,一张照片要拍好几年

每张拼接前的照片都是几千幅照片叠加去噪声拍出来的,你是有这个闲心还是有这个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九百的能保证拍到,想清晰的拍木星和土星,八九万的都不行

不要说清晰的拍木星和土星,你清晰的拍个月 ...

哈,我说的清晰是能看到土星外边的环、木星的大约图案,不是真正的爱好者,哪需要那么好的要求

网友:
天文摄影,起步的装备是3大件,镜头、相机和架子。

不说前边两个,单说架子,需要赤道仪,能用做摄影的赤道仪需要大概6位数,相机和镜头这两大件也大致差不多的价格,还需要到光污染少的深山老林去拍,所以还有个必须的附件是越野车

另外,出去一趟挨饿受冻喂蚊子那是日常,一个月回来能拍一张觉得好的照片都要高兴好久

我大概了解了一下,直接息了弄这个的念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我说的清晰是能看到土星外边的环、木星的大约图案,不是真正的爱好者,哪需要那么好的要求 ...

我跟你说实话,这些图,看看别人拍的就好

这是个无比巨大的深坑,还是个神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跟你说实话,这些图,看看别人拍的就好

这是个无比巨大的深坑,还是个神坑……………… ...

你有点发烧友的要求了。这儿一家卖的。问了,说是能用手机看到土星木星如手机上的效果,350元左右的就能达到

对我而言,这就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点发烧友的要求了。这儿一家卖的。问了,说是能用手机看到土星木星如手机上的效果,350元左右的就能 ...

你大概忘了前几年吵的沸沸扬扬的那个谁家直接内置个月亮假装是你拿手机拍的那个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大概忘了前几年吵的沸沸扬扬的那个谁家直接内置个月亮假装是你拿手机拍的那个事了 ...

没注意。月亮,淘宝买个几十块钱的就能拍。月亮造假就太不合适了。有20倍效果杠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注意。月亮,淘宝买个几十块钱的就能拍。月亮造假就太不合适了。有20倍效果杠杠的 ...

问题是那是别人拿20倍拍的

我试过40倍的,能看清,但拍不出来

网友:
有关手持望远镜与天文望远镜的问题,建议去牧夫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