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最近流行搬板,进了个镊子型双头怪电烙铁goot RX-802。好用

楼主(2024-12-25):
一些老的磁带随身听,因为电解电容漏液,会把PCB腐蚀的一塌糊涂。
但现在现在名机都有PCB复刻出来了。

搬板就是把老板上的所有原件都焊下来,然后再焊到新的PCB上。
没啥技术但是个耗费时间的活儿。

今年买了个镊子型的双头怪烙铁,小的电容电阻一夹,一放就好了,很不错。

网友:
有了这些板子,老鸡又焕发了青春

网友:
自己打的板吗?好怀念

网友A:
很多是元件老化,引脚氧化,纯粹搬板还会有很多问题,重新做BOM贴片回流才是上策。

网友:
看着密密麻麻的元件,好大的工程啊

网友B:
我靠,现在的技术真是无所不能了,老机都能重新打板

网友:
这种双头烙铁头还是很实用的,拆卸两脚的元器件,那是杠杠滴;有人曾DIY,用两把电烙铁,再加一个晾衣服的夹子,做成类似这种可以调节距离的拆卸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靠,现在的技术真是无所不能了,老机都能重新打板

海鲜市场上名机得板子基本都有复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是元件老化,引脚氧化,纯粹搬板还会有很多问题,重新做BOM贴片回流才是上策。 ...

除了液态电解有容量下降问题,其它得元件基本上没碰到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手柄 比焊台贵

网友:
这个叫电镊子

网友:
拆板的利器

网友:
实用的双头烙铁头

网友:
有时间可以仿一个

网友C:
有同款焊台,说说镊子入手价格,比焊台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同款焊台,说说镊子入手价格,比焊台贵吧。。。

焊台大概1500RMB,镊子300RMB,镊子的连接线300RMB。并没有焊台贵。镊子有3种不同的形状。俺就买了一种。

网友:
这个焊台没便宜一点的解决方案吗?是啥高科技呀?
国产的应该抄作业一遍呀,广大群众等星星盼月亮的。

网友:
好大的工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台大概1500RMB,镊子300RMB,镊子的连接线300RMB。并没有焊台贵。镊子有3种不同的形状。俺就买了一种。 ...

谢谢了解了, 焊台我买的二手,比镊子+线便宜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