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华易(HUAYI)PZ150-1型六位半直流数字电压表拆机

楼主(2024-12-25):
    本月过得一地鸡毛,本就脾气狂暴、已阿尔兹海默症中期的老父骨折手术换髋关节,各种不配合、不停歇。同时还得想着照顾同样已不知正常吃饭的痴呆老母,近一个月大半时间近乎24小时得不到片刻休息,已常常觉得自己也活得没意义了,故也极少来逛论坛了。前几天偶然到手一台华易(HUAYI)PZ150-1型六位半直流数字台式电压表,昨天拆机看看,拍了些照,整理整理发个帖,把脑子暂时抛开那些糟心事,算是短暂解脱一会吧。
    这是题外话,但也说明有个相对健康的爱好多少还是有点好处的

    网上简单查了一下,该台式电压表产自“上海华易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台具有六位半字长、0.1μV电压分辨率的高精度表。据说在直流低电压测量方面,其性能不低于进口的HP34401、吉时利2000等仪表,适合于温度,压力等高精度测量及校验场合使用。该表带有RS-232C串行通讯接口,能与计算机进行通讯。

    技术指标:
    1.测量范围:0~±220.0000mV
    2.准 确 度:±0.005%RD+10字
    3.分 辨 率:0.1μV
    4.测量速度:3次/秒
    5.显示位数: 六位半LED数码管
    6.电源电压:AC 220V 50Hz
    7.外型尺寸:280×210×100(长×宽×高)mm
    8.(质量)重量 :3kg

     先展示一下外观:
    通电开机能完成自检,显示正常,调零正常,大概测试了一下显示电压应该也是有效的。

    整机品相还行,无损无缺,但没有表笔了。测试表笔座是M4标准插座,间距也与常用的万用表一样为19mm。

    下面拆机:
    可手提、可多角度支撑的支架和常见的台式仪器支架一样,两侧稍拉开一点就可转动,在某一角度就可拉出分离。

    这里其实只是拆除了后面板框,后面板与机芯相连。

    前、后面板框的卡扣是一样的,是我见过的比较好的样式,既不容易断裂,又比较容易拆机分离。

    机芯分离还是比较方便的,其实前面板要拆解也很容易,面板框是套在两侧的4个铜螺柱上的,因为面板没啥特别之处,就是2开关、2插孔、8位8段LED数码管,所以就不拆了。

    外壳除了底部2个螺丝孔、几外加强条、2个后底脚,挺干净一个铁框。

    看样子最近校验时间已是9年前了。

    内部主电路板分上下2块布局,前面板处再有一块PCB仅为安装8个LED数码管。

    内部总体还挺干净,但电源插座像是受潮挺严重的样子。

各板子与部件连线较多,显得有点乱。用了这么多芯片,集成度不高,而且一些芯片还打磨了。

    上面一块电路板主要就是AT89C51(DIP40封装、带4K字节FLASH存储器、低电压、高性能CMOS、8位单片机)、相关接口芯片和显示处理驱动等芯片。

    下面一块电路板主要是4片OP07CP低噪声精密运算放大器、2片LM311P)高速电压比较器和几片数字电路芯片,还有就是4组电源电路(2组正负双电源、2组单电源),板子上还空着好些元件,应该是PCB设计兼容不同型号的同类仪表电路。
    2块电路板均采用全部直插元件的双层板设计,元件丝印也有点偏离常规,芯片编号有使用“IC”标示的、有“DG”标示的,甚至OP07CP运放直接就用“OP”标示。

    电源变压器10W左右,次级2×7.8V(0.1A)、8.5V(0.6A)、2×15V(0.1A)、9V(0.1A)共4组隔离输出。

    前面板框从内部看还有不少开孔没用,应该也是多型号仪表兼容开模的。

    下面这块电路板上有一块14脚芯片④、⑤2脚是把PCB板抠出一方孔后悬空飞线到应对的元件(2电阻),而且这个孔一看就是后期手工抠的,不是设计时开窗的,但细看边缘板子上是印了正方形的丝印的,也就是预计要开孔的,不知何因?这个芯片右边一点空着的芯片位置同样的引脚也是这样抠了方孔。

    最后拍一个开机自检、调零的视频:
    复原机箱,通电开机简单看了看。
    自检时8个数码管全0显示,小数点固定显示第4位,自检大概3-5秒,然后跳变显示随机值,我的理解为失调信号或干扰信号。短接2表笔插座后按一下调零按钮,能成功归零,但随后末位(0.0001mV)会有0-3间跳变,倒也算在“准确度”10个字指标内。
    再断开表笔,立即就会有乱跳的数值。试测了一下几mV至几百mV的电压,对比6000字的万用表倒也差不离,准不准不是我能验证的了,正反测量几乎没偏离,实际能显示的最大量程为±235.0000mV,超量程后就显示LO了,然后应该是继电器切断了表笔输入与电路板的连接,而且测量电压重回正常范围也不会显示了,需重新开机才行。超量程后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2表笔孔的内阻是∞的,不超量程时在几㏁到十几㏁不定,想测量一下该表测试时表笔输入电流无果,手里的最小0.1μA分辨率的万用表不为所动。

   所以,我这就有了个多达8个0的电压表???我倒也不追求这一排0的感觉呀,而且这功能就我也实在用不到吧。扔着再说吧。
————————————————————————————————————————————————————

     分心过后再回焦虑,继续我的生活。

    2024年该是封箱之帖了!但愿各位坛友未受我情绪影响。
    祝大家圣诞快乐!祝大家元旦快乐!更祝大家快乐永远!

网友:
这属于毫伏表吧

楼主:
妥妥的,揍是个毫伏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妥妥的,揍是个毫伏表

哈哈,找两个电压基本一致电池反向对接后测电压,看看电池飘,还是表飘
再说,众生皆苦,极少数畜生们除外,都差不多

网友:
这个健康的爱好可以提高大脑活力,减少患病风险

网友B: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都要走上这一趟,就是希望痛苦少一点,不要给人添麻烦。我也不知道孔夫子说那句话是骂人还是真心。反正他老人家七十多还能拄着拐杖和弟子说话。说完几天就挂了,没遭罪。

这个豪伏表里面也就是放大器这一段可以看看,其他单片机之类的过时了。但是人家偏偏打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找两个电压基本一致电池反向对接后测电压,看看电池飘,还是表飘
再说,众生皆苦,极少数畜 ...

我觉得吧这种表就是专门用来飘的

网友:
不知道价格多少,
但老实说,和国外的比起来,真的差很多啊,
不说技术如何,有些确实追不上,但就态度和严谨度也差,看那飞线和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都要走上这一趟,就是希望痛苦少一点,不要给人添麻烦。我也不知道孔夫子说那句话是骂人 ...

那几天正是琼瑶离世,我佩服又羡慕。

这表除壳外,对我来说就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价格多少,,
但老实说,和国外的比起来,真的差很多啊,
不说技术如何,有些确实追 ...

看着壳还行,忍不住想知道里面会是啥样,就20拎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壳还行,忍不住想知道里面会是啥样,就20拎回来了

这是废品价,非常好
可以DIY 100:1的分压网络,变成22V的高精度电压表,就很实用了
如果是固定当22V电压表使用,为了避免偶尔弄错,最好把小数点位置往左移动一位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生活总充满希望,多多开心!

网友:
这外壳,这板子,哎。

网友:
这种表,测量的时候,环境温度对它有影响吗?比如说拿个吹风机对着机器吹,它会有变化吗?
这种一般都是实验室仪器了,个人用不到那么多0,对于个人,估计也只能用来校表了,用料做工是真不错,芯片也基本是进口的。

网友:
好表好表,那么多位,厉害死了

网友:
楼主辛苦,帖子做得很好,表也不错,技术爱好可以减少压力,圣诞元旦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壳还行,忍不住想知道里面会是啥样,就20拎回来了

靠,这么便宜啊

网友:
要是这个范围内能测量交流就有意思了~~

网友:
飞鱼用这个牌子的热电偶热电阻测试仪改多路恒流源,变成了一个六位半的低电阻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