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JVC K2方案解码器拆解

楼主(2024-12-25):
这是隔壁论坛大师diy的作品,拿jvc cd解码板来改的,解码芯片是jvc k2,人声不错,和tda1541有不一样的风格。
先放张tda1541芯片图,还在cd上,领导家里用着,这台机器有机会再拆。

外观

开拆
先看电源部分,我只能说这设计,不把钱当钱的疯子,
变压器,这还是带屏蔽的,正常操作

两块电源板,分开来

先看这组电源,这个是给运放工作用的双电压,只有这帮diy的人才舍得在电源上用这种运放,浪费不说,用这种也没什么用呀。

整流

滤波电容,这容量,给功放用都够了

OPA604AP运放,你看看,这电阻,败家了不是?

这管,一个用于正电压,一个用于负电压,这种电源,贵呀。

电源后面的可调,用于调电源

稳压后的滤波电容

这一组是芯片的供电

只有一组同轴输入,可惜,是可以增加光纤接口的,这点不难实现,有手就会

机内

看着不错,用料不错,肉多

这些电容,不像电容,倒像保险管

各种芯片,量太大,不跑原理了

这个芯片就是解码器的核心 JCE4300 + JCE4302A

这个好像是接收芯片YM3623B,也不便宜

这个是jvc订制的立版VC4580运算放大器

另一个视图

高端的cd,连同轴光纤输入的,里面的解码板是可以拆出来,做成解码器来用的,也不复杂,改一下信号切换就行。主打一个废物利用。

网友A:
解码器需要极低的时基误差,所以这类产品,声音很难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码器需要极低的时基误差,所以这类产品,声音很难成功

它本身就带有解码器功能,自己本身带有数字输入的,我们只是外接个电源而已,并不需要改电路,就是换个壳。声音还是原来的声音

你拆一个cd,你就知道,剩下的就是一个mcu控制信号的切换,转盘的电路,遥控,按键,显示这些电路了。

不知道你说的时基误差这个问题,是怎样出现的?
如果说有时基误差,那也是jvc原厂出来的时候就有的,关于这点,我还是愿意相信jvc出品,时基误差不能说没有,是多少的问题了,毕竟大厂出品,素质也有保证。

网友B:
不超过10000uf的电容都不算浪费!

网友:
这机只有变在器好,R型变压器,效率最好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超过10000uf的电容都不算浪费!

10000那不是烧友的上限,怀疑是机壳的上限,机壳装不下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本身就带有解码器功能,自己本身带有数字输入的,我们只是外接个电源而已,并不需要改电路,就是换个壳 ...

说明你不太了解解码器的原理,简单说解码器分同步和异步,相对应时基误差的控制也不同

因为以前存储器价格昂贵,所以一般的机器时基误差参数都不太理想

反而现在的新设备因为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这块解决了,所以数码产品和电动汽车类似

买新不买旧,这是真理。

网友A:
而模拟产品反而是买旧不买新,例如现在的很多模拟功放,纯属倒退了。

网友:
电容看起来是高端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不太了解解码器的原理,简单说解码器分同步和异步,相对应时基误差的控制也不同

多谢大佬科普,那就是以前的机器本身就不理想,我真的不了解解码器原理,就听个响,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这个是朋友那边不玩,放我这里的,我是不愿意花太多钱在这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模拟产品反而是买旧不买新,例如现在的很多模拟功放,纯属倒退了。

关于你说的模拟产品反而是买旧不买新这观点,我非常认同,模拟功放这些年,好像都没有非常大的进步,你说的有些模拟功放倒退,我也认同。
数字产品得于现在更快的芯片,以前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元器件质量过硬。

网友C:
单看电容,这货当时价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看电容,这货当时价不菲

其实,这种电容在原产地日本估计不贵,只有到了中国,才炒起来的,没办法,谁让我们都喜欢这种电容,日本电容是可靠,二手的都比几毛钱全新国产的好,这个没办法。

网友D:
绿色电容像是霜打了一样。

网友:
一个个绿色的电容好可爱啊,像发霉了的,长白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绿色电容像是霜打了一样。

哈哈(♥ω♥ ) ~♪,你这个说法我非常认同,我也觉得

网友E:
看起来有点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有点老了

是非常老了,但是也能用,我们要求不高,主打一个省钱就行,哪敢追求高端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