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老电脑IDE线断一根导致光驱寿命缩短案例一则

楼主(2024-12-25):
如题,DELL 210l电脑塔机,使用的SATA硬盘数据线+IDE光驱数据线,笔者收到电脑时,电脑卖家反映光驱不好用了。
经拆机检查,光驱激光头老化严重,调大功率后勉强能用,但是读盘能力很弱。
在偶然中,发现原机附带ide线有一根断掉,遂补焊
补焊完成后继续上机测试,光驱读盘能力依旧很弱
原机附带光驱为索尼光驱,显微镜下光头无落灰,镜片透亮清晰,内部机械落灰较少,激光头步进电机、步进导轨润滑油充足。
拆激光头换到另一同型号光驱,读盘能力依然很弱,遂判断为激光头老化。

网友A:
厉害,还在玩光盘呢,我已经10多年没有玩光盘机器了. 光驱可能还好,如果是硬盘或者磁盘那伤害应该会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还在玩光盘呢,我已经10多年没有玩光盘机器了. 光驱可能还好,如果是硬盘或者磁盘那伤害应该会更严重. ...

是的兄弟,我最近还玩软盘呢,怀旧!

网友B:
也可能不是光驱的问题哦,光盘也会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不是光驱的问题哦,光盘也会老化

光盘也做了控制变量对比,基本排除是光盘老化原因

网友C:
确实很多年没玩这些老古董了,我还有好几个光驱在吃灰呢,有好的,也有坏的;软驱还有一个,但是软盘没有了,也买不到了。哎,岁月不饶人啊,一晃就快奔六了;电脑发展太快了,从以前认识的286到现在的i9-14900HX,都不知道升了多少级了,速度快了多少倍了,说明科技发展太快了。

网友:
这机器也得二十来岁了吧,都是高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很多年没玩这些老古董了,我还有好几个光驱在吃灰呢,有好的,也有坏的;软驱还有一个,但是软盘没有了 ...

没有光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兄弟,我最近还玩软盘呢,怀旧!

我原来也有软盘,放那自己坏了

网友:
看看断的是什么线,本来该休息的结果长期工作,寿命自然缩短

网友:
线断 和 命短 之间有无必然联系呢?
如果原主人曾经高强度使用过光驱,光头在线断之前就老化了,然后才是线断,也会产生相同的结果。

网友:
有光驱6

网友:
哈哈,还有IDE的光驱,想起来我很久买的啊

网友:
光驱十几年不用了。

网友D:
ide线有断和光驱寿命有关?即使光驱不休眠,只是主轴电机转,不读写盘时光头也不发射激光吧

网友:
原来做结婚视频,都是用刻录光驱刻盘。现在都写到u盘了,我用过的几个刻录光驱都光荣下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ide线有断和光驱寿命有关?即使光驱不休眠,只是主轴电机转,不读写盘时光头也不发射激光吧 ...

是某一信道不通,导致系统频繁对该信道数据纠错,最后光头过度使用报废

网友:
楼主的确是维修大能

网友:
我现在家里还有蓝光光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