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T21L更换前端滤波电容引发大阻值问题

楼主(2024-12-25):
前些日子更换完NPO 22NF后,测量电阻后就没关机放那了,突然屏幕出现几十兆的电阻然后迅速归零,我以为更换电容和拖了下芯片引脚焊油没清洗干净的问题,我用工业酒精擦擦下,用牙刷挨个都清洗了,但还是出现大阻值。
今天把原先的27NF电容换回去了,重新用洗板水仔细的清洗了一下,再观察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以前ZT-225上也出现过,用过各种方法都无效最后换机才解决。
大家都观察一下吧,这个问题不是开机就出现的时间不太固定,大概10分钟左右,也不知道是否是个例,很隐蔽。

网友:
用过各种方法都无效最后换机才解决,哈哈哈这不就是没修好更新拉动GDP了!哈哈哈

网友A:
是不是烙铁没接地,静电给芯片打坏了

网友B:
害我盯着万用表听了15分钟小说,哈哈。我的表没有你说的问题,是不是你的表笔无意间接触物品了。。。
13分钟的时候蜂鸣器响1下提示你,同时通断LED灯闪烁一下,
还是无操作2分钟后,通断LED灯类似常亮1秒,长鸣同时自动关机。
奥,是换的27nf的NPO 1%只换的C9一个。
顺便问一下你换蜂鸣器了没?
我换有源5V蜂鸣器声音好怪尖锐跟蛐蛐似的,这里是不是需要换3V蜂鸣器(我看3V蜂鸣器是1.5-4V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外部干扰导致呢,类似于测量mv货uv时表笔悬空不会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害我盯着万用表听了15分钟小说,哈哈。我的表没有你说的问题,是不是你的表笔无意间接触物品了。。。
13分 ...

没有接触,我是换了22NF NPO,换回原装暂时没问题,就是小数点有时候闪动,我的蜂鸣器还好没问题

网友:
大概率是自己换东西的后遗症。

楼主:
听小说盯了21L15分钟到指示灯闪,目前没有问题,以后再观察吧

网友:
我并联封蜂器测试了,感觉声音小是壳子密封太好的事,不装手电筒盖测试时,声音真大。  还有我引线出来测试确定的用5V有源蜂鸣器时的ncv电压蜂鸣器两侧是1.6还是1.9V 通断档电压蜂鸣器两侧2.323V   所以蜂鸣器应该用3V蜂鸣器,我用错了。

换了5V有源声音变小了,换回去了,背后打个孔试试。然后网购3V蜂鸣器(可能被图纸误导了,没完全按图像做万用表)

网友:
我手机录像1.5小时,没出现这个问题,225之前也测试过,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C:
先装个屏蔽盒看看能不能复现,排除下emi。
再考虑是不是供电,看看跳变和led或蜂鸣器有没有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烙铁没接地,静电给芯片打坏了

大概率就是芯片出事了,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装个屏蔽盒看看能不能复现,排除下emi。
再考虑是不是供电,看看跳变和led或蜂鸣器有没有关联。 ...

换完电容清洗后,发现蜂鸣器不叫了,没注意这个问题,芯片又拖锡一遍,还是不叫,在大腿上拍两下就好了,挨个电容电阻查看没找到虚焊或蜂鸣器不叫的原因,洗板水应该没浸入蜂鸣器,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完电容清洗后,发现蜂鸣器不叫了,没注意这个问题,芯片又拖锡一遍,还是不叫,在大腿上拍两下就好了, ...

先按前面写的试试。你只这么一说,我没法给出方向

网友:
直接找个锂电池,轻触蜂鸣器看看是不是蜂鸣器坏了。奥,下面的引脚是+  天宇自带的是无源蜂鸣器,他们不一定按+焊接。有喇叭的丝丝声说明蜂鸣器完好,再查线路。
我怀疑是你洗板水进到拨盘那边去了。蜂鸣器的线路我查过,跟短的一条线路,一般坏不了的。
还有拆开后要先固定主板右上角螺丝,这样不会出现他们说屏幕颜色变浅的情况。
昨天下午我换了6次蜂鸣器拆了不下10多次,๑_๑,哎不懂电路的新手只能挨个试错排除,不像你们能看懂电路图和芯片含义能快速判断。。。

网友:
芯片拖锡也要复查一下,我一般不用洗板水。还有为啥你的C4这么白,我们都是浅灰的。应该换C9

网友:
这剧本一集也不能错过。

网友D:
我这台原装没拆过也偶尔有楼主说的这种现象,我认为是干扰,没管他,反正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台原装没拆过也偶尔有楼主说的这种现象,我认为是干扰,没管他,反正不影响使用 ...

不行的,如果家庭环境都跳的话,带到施工现场会干扰到无法施工的。房哥发现的这个问题,如果属实,这个表就是有安全隐患的。所以昨天我才专门盯了15分钟。希望是个例,哈哈

网友:
今天拿对讲机测试,按高功率发射,只要离T21L在50厘米内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电阻档数字跳动,胜利VC921离5厘米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