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两个日邦75V6A锂电池充电器-修车店委托

楼主(2024-12-25):
好久没更新修车店系列了,比较忙。
起因是因为修车店来了一台报废旧车新日Qidi,跟我那个是同款,
之前问修车店老板说我那个车子前减震锈死了,有没有旧减震,正好这个旧车可以让我去拆减震。
也不能白拿占便宜,帮忙修两个充电器抵吧,
同款容易修一点,有个参照能互换配件。

其中一个螺丝有点锈了,感觉有水迹

果然板子有水的痕迹,高压有打火痕迹熏黑

另一个螺丝没生锈的板子看起来干净多了

进水的板子有点氧化发黑了,刮了一下看起来没断

光耦的引脚生锈严重,刮一刮

把打火的地方彻底刮干净,碳化的黑渣可能继续打火

主保险果然是挂了,已经黑了

从另一块板子上拆一个保险搭上,其它地方没有查出来有问题,先不着急通电

测量干净板子的高压部分没问题,低压部分发现整流管子有问题

发现整流管断了一个脚,有点像金属疲劳

互换整流管,板子干净的修好了。。。。。轻松+easy

下面啃那个进水的板子,先用一颗整流管搭上,烧坏的保险用40欧姆电阻并联

串灯,上电一次搞定

再把断掉的引脚用插针接上,涂CPU导热硅脂,焊回去收工

大有电池座还是给T12烙铁吧

20V化锡还是很快的

网友A:
这两个充电器很容易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充电器很容易修好了

运气比较好,mos和电源芯片没炸,炸了我就懒得修了

网友:
现在的都灌胶密封了

网友B:
如果是炸管的话,维修就有点烦。

网友C:
高手啊。信手拈来

网友:
这玩意不是能配到?

网友:
技术就是生产力,就是金钱

网友:
手艺运气都不错

网友:
维修手法认真规范,充电器满血复活。

网友D:
修车店应该聘用你当维修工程师

网友E:
和修车店老板混熟了

阿熊高手,进水的板子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炸管的话,维修就有点烦。

炸管的我一般不修,得自己搭进去电源芯片和mos管,都是值钱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车店应该聘用你当维修工程师

专家过奖了,碰碰运气,修车店老板给过我几箱各种充电器,大部分也都没修好,炸得严重的不值得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修车店老板混熟了

阿熊高手,进水的板子都搞定了

人情往来互帮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信手拈来

故障不严重,碰运气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家过奖了,碰碰运气,修车店老板给过我几箱各种充电器,大部分也都没修好,炸得严重的不值得浪费时间 ...

充电器这东西还有使用安全问题,要看工作是不是正常电压电流,以前遇到几个更换新电池,充电器没更换又鼓包的,铅酸电池还好,锂电池有爆燃的风险。所以要确定充电电压准确停充。

网友F:
维尼老板不能白吃人家的蜂蜜,得干活来抵顶啊

网友:
烧的不多,没炸芯片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维尼老板不能白吃人家的蜂蜜,得干活来抵顶啊

讲究人,不爱欠人情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