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2000年以后生产的软驱是不是有先天缺陷?放着放着都能坏掉

楼主(2024-12-25):
收了很多台老软驱,通病都是在格式化软盘的时候划伤软盘最外圈,然后导致0磁道搜索失败。
拆开看,肉眼看不出异常。
软驱的磁头是被软盘插入后的软驱弹簧座压在软盘盘面上的,磁头由片式弹簧固定,按理说一般不会出现盘片划伤的问题。
一开始也考虑过是不是软盘本身的寿命到期了,才导致盘片容易掉粉,花了50多块钱从网上买了两片品相很好的新软盘,故障依旧。
所以,怀疑是不是2000年之后的软驱也做了计划性报废措施?

网友:
很多东西都是放坏的,而不是用坏的

网友:
96年上大学开始接触电脑,一直就没碰到过能用超过10次的软盘,甚至有些新盘第一次格式化就废了,所以我一直认为软盘并不是可靠的存储产品。

网友:
为啥现在还有使软盘的?

网友:
软盘本来就是不靠谱的

网友:
软盘 生产厂商  多数是 日本的

好像日本也放弃软盘了   以后还有供应商吗

网友:
我还有一个软驱,放了十几年没用过了,都不记得放哪里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软驱准备到垃圾筒!

网友:
好奇你用软盘干啥,没有代替的东西吗

网友:
软驱不靠谱,,楼主怎么还会用到这种东东

网友:
2000年前后用得比较多,那时确实有这个感觉,那时候报纸网站都有鉴别假冒索尼、万胜软盘的攻略。我猜还是做工问题,要不为啥正版系统带的软盘质量就好些,同样是磁带为什么磁带机却是银行等专业机构的备份设备呢?

网友:
作为磁介质的软盘,多年前就被淘汰停产,存放到现在大多是库存,质量不敢完全保证。0磁道损坏,不一定是软驱的问题,磁盘损坏的可能性大一些。可以找一下新的品牌磁盘,如Maxell、sony新盘,这些磁盘新品本身是不用格式化的,可以直接使用。测试一下软驱是否正常。

网友:
反正后期的软盘都不靠谱。特别容易坏。

网友:
本身软盘的可靠性就不高,还是光盘可靠性高。

网友A:
软盘的里衬掉颗粒了,或者盘面发霉,然后磁头一划过就花了

网友:
软盘材质感觉很脆弱,存储容量又小读写慢,我20年前刻录的光盘现在还可以读出来,那时候保存的软盘现在一张都读不出来

网友:
软盘如果想长期保存,条件会是很苛刻的吧

网友:
我第一台电脑竟然也有软驱,只用来格了个dos启动盘。

网友:
软盘容量少,现在还可以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盘的里衬掉颗粒了,或者盘面发霉,然后磁头一划过就花了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