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解、维修、翻新 BK-Precision万用表TEST-BENCH 389A

楼主(2024-12-25):
万用表坏了,是因为维修电GUN的时候,高压打到了表笔上,导致所有功能都不能使用,于是拆开看看,希望能维修好它。

三下五除二,趁万用表不备,拆开拆开

经过复杂的检测,是这两个电阻坏了,被高压击坏了,都是开路状态,我换上了两个0603的测试一下啊,一个是2.2k,一个是47Ω

为了两个电阻,买了100个电阻

新老电阻对比一下,上边是烧坏的

暂时不做维修,先来看看板子,这个是板子背面,也不是太懂,感觉用料挺好的,主控是ES511962Q

这个是板子正面,主要是显示屏,插指触点,拨盘触点,表笔接口

看看拨盘触点细节

看看表笔插口细节

拨盘上有5个簧片

拨盘和机壳的连接方式是钢珠+弹簧(弹簧被隐身,在拨盘里藏着呢)

其实这也是一台老表了,不是江西老表啊,你看拨盘都发黄了

不止拨盘,其实机身也是黄的

我用了浓度为7.5%的过氧化氢,分子式H₂O₂,又名双氧水,通过紫外灯照射,来进行表面除黄,左侧是除黄后的机壳,右侧是盛双氧水的盒子。双氧水有一定的危害,使用请戴橡胶手套

恢复百分之六七十吧。拨盘没有搞很好,因为拨盘用纸巾包覆的方法除黄过,效果不好,后来我直接把真个机壳都泡到双氧水里了,这种效果很好比用湿纸巾包覆

来个对比图

其实在除黄的过程中我也没闲着,进行了电阻更换

好了,维修和翻新都好了,开心使用中

网友A:
这才是正经的仪表,电流插孔还有误插报警功能。

网友B:
BK是美国的牌子,在国内找贴牌。这表外壳开模件设计得不错,2010年,板子不知道是不是台湾代工 ,不像是优利德代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K是美国的牌子,在国内找贴牌。这表外壳开模件设计得不错,2010年,板子不知道是不是台湾代工 ,不像是优 ...

看背面必定是台湾制造了。这个牌子的表做工不错,蜂鸣器就那么大个!

网友:
这板子设计的真规整

网友D:
9V电池就这么直接扣主板上?

网友E:
除黄方法不错,除了多久?

网友:
湾湾风味很浓的表

网友:
真板正~看着舒服

网友:
维修、翻新水平那是相当的高。美白效果显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正经的仪表,电流插孔还有误插报警功能。

有报警 老哥是咋看出来的 我都没研究是怎么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9V电池就这么直接扣主板上?

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黄方法不错,除了多久?

第一次搞,断断续续两个周吧。刚开始用纸巾包上弄的,除黄的不够均匀,拨盘弄的很难看,最后一张图还能看的出来。后来直接找了个塑料盒,灌满双氧水,把整个机壳都放进去了,然后用紫外灯照,我的紫外灯小,只能一部分一部分的照,照了一周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报警 老哥是咋看出来的 我都没研究是怎么个原理

两个电流孔,各是两瓣半圆铜片,没表笔插进去的时候是分开的,插进去就短路了,可以看到电流孔都是有两组引线,检测有没有短路判断。如果不是电流档插入了就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背面必定是台湾制造了。这个牌子的表做工不错,蜂鸣器就那么大个!

破案了,的确是TW代工的。看看这板子,看这U型的插座小转接板,那走线,2.54排针层叠那安装方法,是不是神似。

网友:
这个表用料挺好。

网友G:
做工用料都不错

江西老表嫖白了   可自用可咸鱼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工用料都不错

江西老表嫖白了   可自用可咸鱼出了

这样搞听说很快更黄更暴力,都是二手贩子坑人的手段。所以我都是随他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电流孔,各是两瓣半圆铜片,没表笔插进去的时候是分开的,插进去就短路了,可以看到电流孔都是有两组 ...

学习了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