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国标线圈式暖手袋不加热拆解及故障分析

楼主(2024-12-25):
今年拆第二个了,2023.11买的新国标暖手袋,突然不加热了,以为新国标的会耐用些,看来都不行啊,累计已经拆第三个新国标了

实物图

成色还挺新,估计就用了3个月

轻车熟路,以为又是连接线断了,拆开虽然发黑,但是线并没有断股,截面还算粗的了

测试线圈内阻100+,正常,那问题就在前端

温控开关70°打开

短接温控后端,测量前端电阻,刚开始无穷大,敲打一下居然就接通了

故障分析:新国标正品,线圈及线路正常,温控开关发卡,导致在常开位置,敲击后恢复接通,不过已经拆成这样了,垃圾桶不再见

以后小伙伴遇到这个情况,可以敲击接口试试,有一定概率能够恢复,弯路我已经走了,经验分享大家

网友:
这个也有新国标啊~

网友:
新国标经不起推敲啊

网友A:
丢了可惜,温控可以利用

网友:
还新国标的

网友:
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红心牌的,内部结构也是这样,不过寿命挺长的,用到了现在。

网友B:
正好有一个,昨天坏了也是不加热了,有股糊味估计线烧断了

网友:
价格很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了可惜,温控可以利用

有灌胶,本来就有暗病,弃之不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有一个,昨天坏了也是不加热了,有股糊味估计线烧断了

焦糊味那是线断了,赶紧扔

网友:
触点粘连了,敲开了也用不久。。。。扔了好

网友:
这东西基本上是一次性产品,坏了除了拆开看看,就只能扔掉了。

网友:
两年前也有一个突然不加温了,然后就买暖风扇了。

网友:
这东西坏了就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这种东西,一年一换,用得安心。

网友:
线发黑,说明铜线不纯,恒温器质量也不过关,新国标只是个虚头

网友:
还是老式暖水袋好,经济,环保,安全

网友:
真巧,家里的一个暖手宝也是只亮灯不加热,质量太差

网友:
这种货用坏就扔

网友:
这是暴力破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