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SONY ICF-SW20收音机电路原理图(CX20091+CF77392)

楼主(2024-12-25):
CX20091是一款为收音机调频/调幅收音机集成电路,其引脚功能含义:①地、②FM鉴频、③负反馈、④音量、⑤AM振荡、⑥AFC、⑦FM振荡、⑨FM射频、⑩AM射频输入、11空、12FM射频输入、13地、14中频输出、15FM/AM波段选择、16AM中频输入、17FM输入、18空、19调谐指示、20地、21检波输出、22AGC、23检波AGC、24音频输入、25滤波、26电源Vcc、27输出、28地。CX20091可以用CX20090或uPC1303G来直接代换。CX20091采用扁平28引脚封装工艺。

这里有完整的维修手册:https://www.mydigit.cn/thread-81835-1-1.html

网友A:
谢谢,电路图非常详细,我有一台同样的机器 声音小 电容换过了 找不到电路图 这下解决了

网友:
现在收音机方案可多了,都是DSP的,可是再也没有以前的感觉了

网友(2025-04-07):
引用 网友A:
谢谢,电路图非常详细,我有一台同样的机器 声音小 电容换过了 找不到电路图 这下解决了 ...

我也有一台同样的声音小,请问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