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各位家庭主妇,厨房洗菜盘堵塞,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2024-12-25):
平时已经过滤杂物不让流进去了,但还是会塞。每隔几个月都会堵一次,要拆开下水管洗理一次,太麻烦了。

这些管道疏通剂问了客服说不能用在塑料软管,会腐蚀。

网友:
会不会有可能是楼主往下水管里倾倒火锅汤?牛油锅底之类的遇冷容易结块,光洗菜滤下去的杂物一般不容易堵管道

网友:
买斤泥鳅放下去~~~

网友:
家里也堵了  好像是油污把管道堵了,具体堵在哪里就不知道了

网友:
3楼说得好, 弄点泥鳅下去把油吃了就通了

网友:
烧5壶开水倒下去试试,应该能把凝固的油化开

网友:
热开水加碱

网友:
有可能下水弯内径太小,也可能是安装的排水管里面没有清理干净,有遗留物。

网友:
主要是油污结住了,什么东西都不用同,还是拆管子清理一次性搞定,后面多注意油污,管道少弯弯

网友:
大概率是油脂凝固了,我家倒食物会注意带动物性油脂的,必然是装垃圾袋,不会直接倒水斗。要么是洗洁精已经充分反应了,再倒,从来不堵下水道。热水洗碗也是一个方法。

网友:
要是经常堵,就得改管道了。

网友:
这个只能根据你每隔几个月堵后拆开下水管洗理时查出堵塞物是什么,再依据堵塞物进行对症下药。

网友:
大概率是管道中油脂凝固了的堵塞,拆开下水管清理后,以后洗涤含有大量油污的器皿,先用旧报纸之类的软纸擦掉油污再洗涤。

网友:
基本是油脂导致下水道堵塞了,最好的疏通方法是物理方式,厨房下水道使用时间长了后都是这个结局

网友:
大概率是油脂凝固了

网友:
我家也是下水堵塞,拆开后是油脂凝固,换了下水管。

网友:
一般都是油脂凝固了,你拆开看的话是白花花的跟豆腐渣挺像的
拆开物理疏通最有效
平时注意动物油脂尽量不倒洗菜池
能搞到火碱的话(注意是火碱NaOH,不是食用的纯碱Na₂CO₃)热水化开冲洗有一定效果,注意防护。
洗碗多用热水,尤其是冬天气温低的时候。

网友:
这两天正遇到这问题,拆开看是回水弯上边油脂凝固堵住了

网友:
冷天用热水,油基重的洗涤时热水加洗洁精,汤料等用热水冲掉,渣子捞出来,新房入20年多没堵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