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地下室突然没电,看看这个电表没发现问题

楼主(2024-12-26):
前天去地下室拿东西结果发现没电,跑到电箱一看没有跳闸,拿表一量发现电闸入线没电,怀疑电表断电了,找了物业电工结果还不如我呢,今天莫名其妙又好了,怀疑电表有问题,拆开看看,我去好像没有继电器,好像只是采集电量没有断电功能啊,那怎么会有一路没电呢

网友:
密集恐惧症

网友A:
左上电源模块黑了,是之前烧坏了什么东西吗?

网友:
还没拆过电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电源模块黑了,是之前烧坏了什么东西吗?

之前车库烧了一个新能源

网友B:
前阵子,大晚上到家没电,原来是电网维修来电时把楼里的几户的入户漏电保护的空开都干坏了,难道瞬间电压很高吗。。。

自己买了个施耐德40A的,忒贵,装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阵子,大晚上到家没电,原来是电网维修来电时把楼里的几户的入户漏电保护的空开都干坏了,难道瞬间电压很 ...

找电网家索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阵子,大晚上到家没电,原来是电网维修来电时把楼里的几户的入户漏电保护的空开都干坏了,难道瞬间电压很 ...

我老家村子里都是卖德力西,质量差得一塌糊涂,都坏了好几个63A

网友C:
楼主那个采电量的箱子是自己装的还是标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个采电量的箱子是自己装的还是标配的

标配的哦,物业安的

网友:
楼主这是大户人家啊,这么多开关

网友:
这竟然不是单独电表

网友:
一般来说用户的电表不容易坏,有可能是总闸部分断一相电

网友D:
各位大婶,最后一张图,右边的圆柱体是啥玩意?

网友:
蜘蛛网清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婶,最后一张图,右边的圆柱体是啥玩意?

显然是CT 电流互感器

网友:
三相电入户?

网友:
这几个圆圆的是什么

网友:
这个电表不能断电吗,?看起来好像只能计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