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雷克沙256G NM100(MAS0902)量产成功容量为什么只有67MB?

楼主(2024-12-26):
雷克沙256G NM100,MAS0902主控的马甲,量产明明成功了(结果也显示256G),但磁盘工具里看只有67MB呢???

就是这东东:

下图量产应该算成功了吧?容量显示也对呀

可为啥只有67MB??????

楼主:
设置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1、未拨短接线
2、未设置容量

网友B:
你选的是跑RDT又不是开卡,能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的是跑RDT又不是开卡,能正常吗

我选的是MPT呀,具体哪个选项麻烦您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未拨短接线
2、未设置容量

win7系统,没短接,短接过尾部那两个孔好像没什么用。容量也设定了,2楼那图,256G。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系统,没短接,短接过尾部那两个孔好像没什么用。容量也设定了,2楼那图,256G。

选erase search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选的是MPT呀,具体哪个选项麻烦您指点一二,谢谢。

你的第二张图右上角Tigo station那里写的是RDT,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影响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第二张图右上角Tigo station那里写的是RDT,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影响的呗 ...

最新进展,量产是成功的,用软件也看到容量,但拔出来后再插入,固件就掉了,难道是硬件出问题了??

刚量产出来是看到信息和容量的:

拔出来后再插入就掉固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量产是成功的,用软件也看到容量,但拔出来后再插入,固件就掉了,难道是硬件出问题了??

刚 ...

这种可能是桥的问题,试试看用1153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可能是桥的问题,试试看用1153e

用的就是1153e

楼主:
换了JMS578来开也一样,开完随便分区、格式化,测速、拷贝文件均正常,但狗血的是一拔下就掉固件,可能主控坏了

下图是插USB口测的,分数看看就好

拷贝也正常

网友:
雷克沙被江波龙玩烂了

网友C:
走售后维修很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售后维修很难么?

四、五年了不知道还保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