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维修80SY-M04025伺服电机制动器 更换第三方刹车片

楼主(2024-12-26):
一小微木器厂一体机的伺服驱动器断电不刹车,导致电机落下砸坏产品,无奈只能总是通电。但时间长了还是会偶发停电造成事故,我过去看看。

问了下厂长,说是这个机器伺服曾经换过一个,花了1000多。现在这个又坏了,我去桃宝查了下只有几家卖,带刹车的就得1000+还得带伺服驱动器。于是就打算拆开看看能不能修一下。。

伺服电机型号

拆下后盖,发现里面有一堆紫色的粉末。很明显是金属磨损后的结果。最上面的是伺服的核心 编码器。。

后盖的接线 看得出动力线和编码器线的插座。

编码器型号  简单地说是一款 分辨率为 2500线的普通型编码器

偷偷拆开编码器,看看编码器的核心元件。这玩意轻易不敢拆,因为太精密。拆不好就废了,便宜的几百,贵的几千都有。

编码器的玻璃盘,上面用金属蚀刻着网格线。2500分辨率指一圈有2500道这种线。电机转一圈 ,编码器的高速计数器会统计到2500个脉冲。然后这些脉冲会由数据线发送到驱动伺服驱动器,用于驱动器的反馈。所以精度是很高的。

拆下编码器

拆下编码器盖,露出了刹车片本体。里面的金属粉末更多。。。

拆下后的制动器

没有了制动器的伺服电机

回装,因为设备还得用。。

--------------------------------------------------------------------------------------------------

拆开后的制动器,可以看出磨损相当严重。猜测是制动器不良,长时间处于半开状态导致磨损严重。。。

制动器线圈,通电后产生很强的吸力。

制动器上盖 和资料。。但是这个制动器搜遍全网 买不到这个型号。。。

----------------------------------------------------------------------------------------------------
本来就应该告一段落了,因为我得搜索这个型号的制动器。结果根本搜不到。感觉这个厂家也没打算单独出来卖。。

后来我只能改变思路 搜索电机失电制动器。心想能不能找到一个外形差不多的能换上也行。。

我在拼多多的搜索列表里面划着找,问了好几家都没有这个外形的。。

但是,阴差阳错点进一家店铺。这家店铺看了看介绍是卖电动叉车等设备的刹车制动器。所以尺寸大都是直径75mm以上的。。

进去后,问老板 有没有 外径65 厚度32 的 直流 24v 制动器,他说应该有,得问仓库。最后,说有。我就把这几个图片发给他看看,他问我这是什么上面用的,我说伺服电机。他说不和你的一样,但这玩意本来就有一定的通用性。有可能只是个别地方有所差别,她就是造这个的,实在不行可以定制。。就留了个联系方式和这个制动器的三个螺丝孔的间距和轴粗。说找到后联系我。。

于是我就等了一会,他说找到了一款,比我这个厚2mm,问我能不能用。我说其余尺寸都能配上?  能。。  我就问多少钱,买个吧。。

别看上面这几句话,实际上从下午1点半断断续续聊到3点半。我说发货吧,他说发不了,仓库快下班了。。。

感觉拼多多的商家客服都挺勤快的,比淘宝的好多了。这也就是我现在有事第一时间去拼多多买的理由。。

经过3天的等待,收到货了。拿到货第一时间想的是去安装,而不是拍照。

买来的制动器刹车片不是金属的,看起来像是普通的刹车片材质。但这个不影响。。

因为不是专用件,导致电机引线太靠边无法安装编码器架。。。

拆下来用磨光机磨进去3mm,再安装,完美。。

安装后的样子。。

安装编码器。

安装保护壳后盖

这次维修前前后后共花了4天时间。这个刹车片花了120元买的,修好后也要不了多少钱。心想连工带料最多250块钱吧。。因为老板还没给我钱。这年头开厂的老板很多小一点的都养不起维修电工,一遇到问题只能找外援。我以前在公司干维修电工,月薪4000。当年因为坚持不打苗而被原公司因上免给的鸭梨辞退。以后只能靠这些小企业赚点生活费。其实我的收费比别人低。我一般是只出工,不出料,就是我说什么坏了叫他们拉我去市里买或者自己买,买完后我给装上。收费用的话如果连着工作3小时以上按半天算150 ,半天以上就算1天200;半小时以内的活,20人以内的厂收费50元,以上的100元;修好后付费,修不好的话10分钟内判断不出问题我直接走人。

网友A:
楼主是标准的凭技术+手艺挣钱,包工包料会挣得更多些,只是自己要承担配件质量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标准的凭技术+手艺挣钱,包工包料会挣得更多些,只是自己要承担配件质量的风险 ...

我今年还有4月份的工钱要不回来,再包料的话,亏得更多。现在在外面已经欠了有1W多的工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今年还有4月份的工钱要不回来,再包料的话,亏得更多。现在在外面已经欠了有1W多的工钱。。 ...

我觉得像你这种维修业务应该是维修完成后当场结算,除非企业跟你签了长期维保合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像你这种维修业务应该是维修完成后当场结算,除非企业跟你签了长期维保合同 ...

不可能的,以前确实能当场结算,但也是 厂老板找你的时候。这种情况一般是 厂里设备坏了,员工--主任--厂长。然后老板打电话给我。我去修了 拍个照片发他微信上 说修好了。然后老板发红包。。但是后来 去的话 主任会问我要电话,说找老板太麻烦。一次不给二次不给第三次四次就熬不住了。给了的话 主任打电话修设备 发图片给老板 可能会不回。就这样攒下来了。。

还有一种情况  我这里建高铁,中铁一局的项目 给分包到下面,被当地的一些包工头承包,他们会打听到我让我帮他们干点。一天260 左右。  但那些包工头也不会跟你签合同,起初也是一天一结,后来就是一周,再后来就是月。再后来 连回也不回。前几天我刚打电话问我那3000多块钱社么时候给,得到的回复是 工程部没批款,下来后再说吧。。。

网友B:
这样也好,不但风险,最多今天工钱没有,没有下次,费用可以适当在高一点,毕竟还得自己交养老医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好,不但风险,最多今天工钱没有,没有下次,费用可以适当在高一点,毕竟还得自己交养老医疗呢! ...

其实自己收的并不多。干这玩意的都知道,但凡是出事找外援,进门先收50--100元“车费油钱”。然后再谈修理费。我感觉自己就是不好意思要油钱,修好后心里想的是老板能不能主动给维修费。我这人其实吃亏就吃在嘴懒吧。要是修好了直接 不给钱不走人,也不会被拖半年前的钱。。

网友C:
这个都能修,楼主是高人。

网友D:
楼主好技术!收钱要狠---活干了就得给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都能修,楼主是高人。

这个没人修,坏的话都是换一套。我想可能是编码器拆的话容易碎,里面就是一块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技术!收钱要狠---活干了就得给钱。

其实,干一般的维修电工 修设备不赚钱。赚钱全靠铜。。。
有句话叫 "电阻归零,铜线归我。"  还有句话叫 “英雄不问出路,铜线不分来路”

网友E:
手艺人,这年头太难了
建议现场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艺人,这年头太难了
建议现场收费

这年头都不容易,感觉那些当老板的也不容易。。大厂产品卖不出去,小厂被大厂拖了货款。。。

以前维修都是小厂老板亲自打电话找,收费也是有理由。。现在厂主任打电话修,修好了问谁要钱?找主任主任会说我会打电话跟厂长说。我只能说尽快吧,我也拖不了太长时间。。

网友:
行情不好啊,手艺鸭梨

网友F:
运气不错,拆过不用调零
我拆过一个CNC机床的伺服电机,也是换刹车片。装回去上电即报警,后来爬上爬下的调来调去才能用。以后再也不干了

网友:
行情不好啊,我都是帮邻居修理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维修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气不错,拆过不用调零
我拆过一个CNC机床的伺服电机,也是换刹车片。装回去上电即报警,后来爬上 ...

调零是因为编码器用的是绝对值的。可以从触摸屏界面输入厂商密码后重置位置。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好技术

网友:
楼主 ,你这样不亏才怪,一切都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且你收费严重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