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极具胆味的纯甲类垃圾型功放

楼主(2024-12-26):
      如题,一图讲完,欢迎拍砖。
      从废品店买来:
      17寸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器10元,40w镇流器2元,电磁炉旧板4元,6UF400V启动电容2元。
       其他元件手头有,不用买。各元件放在工作台面上,用导线据图焊接。
      焊好后上电,不放音乐时,把耳朵贴着6.5寸旧纸盆喇叭,听不到一丝杂音。
      音源为手机的耳机孔输出微信视频号中的歌曲。听了几首歌,音质极为满意(以第二个图的歌曲为音源信号作评价),但散热板温度从17度升到65度,发热太厉害,今后打算加个散热风扇才好。
      还要找个旧的机油瓶当机箱才行,要不,全班战士裸睡在工作台上不雅观呀!
      扩机追求无止境,经济实用,适合本人听感的才是好东东!

问题是:如何改变电路图中的元件数值,使散热板的温度下降一些呢?请行家拍砖哈

楼主:
从废品店买来:
17寸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器10元,40w镇流器2元,电磁炉旧板4元,6UF400V启动电容2元。

网友A:
没个实物么

网友B:
楼主只是停留在设计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个实物么

还未完善好,听了几首歌,音质极为满意,但散热板温度从17度升到65度,发热太厉害,今后打算加个散热风扇才好。还要找个旧的机油瓶当机箱才行,要不,全班战士裸睡在工作台上不雅观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未完善好,听了几首歌,音质极为满意,但散热板温度从17度升到65度,发热太厉害,今后打算加个散热风扇 ...

音源用手机放歌,歌名看字幕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未完善好,听了几首歌,音质极为满意,但散热板温度从17度升到65度,发热太厉害,今后打算加个散热风扇 ...

不放音乐时,把耳朵贴着6.5寸旧纸盆喇叭,听不到一丝杂音

网友:
有爱好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是停留在设计阶段?

设计阶段能标注出图中的各点电压和散热板的温度吗?

网友C:
想看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看实物图

完善好之后会给你一饱眼福

网友D:
会不会不安全

网友:
原来听HIFI可以这样玩,涨见识了

网友:
为了梦想 从最小代价干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不安全

很安全,只要不用手去摸热区的元件即可。想摸也行,必须除了220伏插头。

网友E:
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用散热片给水加热吗?这样不浪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用散热片给水加热吗?这样不浪费电

{:013:不用不用,听点悲伤的歌,撒点眼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用散热片给水加热吗?这样不浪费电

应该无法把水烧开吧!以后试试把管子装在水壶里,看看能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无法把水烧开吧!以后试试把管子装在水壶里,看看能否?

不用烧开,可以洗脸洗衣服洗碗之类的用

网友:
是不是调整IGBT信号输入端静态工作点电压可以改变发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