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低级拆机帖,请教个弱鸡问题

楼主(2024-12-26):
上班路上捡到一个破损的转向灯,拆开看了看,发现个疑问。六颗黄光led单独测试都能亮,大概是3串2并结构。电路板上有颗4脚丝印为MB6元件(查询大概率为整流桥),那么问题来了,该电路是交流还是直流输入呢?整流桥输入端的+号是什么意思呢?(交流输入不该有这个,直流输入那整流桥又起什么作用呢?)

回帖的朋友已经完全解决了我的疑问,非常感谢!!!

网友A:
很明显的3串两并LED,整流桥是为了12V输入交直流通用不分正负极

网友:
+是正极输入的标记,整流桥在此的作用是:1.极性接反了也没关系,自动在桥后转换成设计时的极性;2.就算输入端是交流,也能正常实现设计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的3串两并LED,整流桥是为了12V输入交直流通用不分正负极

多谢指点,刚刚用12v直流测试了,可以正常点亮。由此应该可以推测此灯可能是摩托车使用吧,电瓶车的电压太高了,除非有专用降压电路输出。

网友B:
这种都是改装电车上的的转向灯,防止误接烧灯加了整流桥,标+-的引脚就是正负输出,另外两个脚随便接电源。

所有电动车上都有DC-DC12伏的变换器,所有车的转向灯大灯都是用标准12伏供电的,虽然现在规范了48伏标准,但早先可没有规范,24、48、60、72、96、120伏的各种电压车子都有,单独定制一批灯的话应用范围太窄,不如采购现成的DC-DC模块和标准化的12伏灯具来的划算!

网友C:
转向灯应该都是12V供电的,用整流桥防止误接烧坏灯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刚刚用12v直流测试了,可以正常点亮。由此应该可以推测此灯可能是摩托车使用吧 ...

万一摩托车整流桥故障,可以接在楼主灯板整流桥,应急替代仪表盘供电。LTC有理想二极管更好的同步整流桥。

网友:
交直流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都是改装电车上的的转向灯,防止误接烧灯加了整流桥,标+-的引脚就是正负输出,另外两个脚随便接电源。 ...

学习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向灯应该都是12V供电的,用整流桥防止误接烧坏灯珠

学习了,多谢!!

楼主:
疑问完美解决,谢谢楼上回帖的各位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一摩托车整流桥故障,可以接在楼主灯板整流桥,应急替代仪表盘供电。LTC有理想二极管更好的同步整流桥 ...

好主意,那可以留下当料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刚刚用12v直流测试了,可以正常点亮。由此应该可以推测此灯可能是摩托车使用吧 ...

电动车正常也应该有降压输出的,为了配件通用性,要不有48v,72v的,乱七八糟,当然都是我猜的,没拆过,可能也有特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正常也应该有降压输出的,为了配件通用性,要不有48v,72v的,乱七八糟,当然都是我猜的,没拆过, ...

我也是猜的,不过大灯驱动电压很多不是12v的,这个和汽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