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安钛克450W,这个配件是什么?

楼主(2024-12-26):
不通电,量保险短了,整流桥没问题,好像只有24N60这个短路,拆时候旁边有个白色的塑料粘这散热片的 拆时候没注意就硬拔出来了,这个装不装有影响的吗?这个也没查到 叫啥玩意, 我现在买这个24N60 保险回来装试试看能修好没有,

更新:已修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9392-1-1.html

网友A:
可调直插电位器,测测两端的阻值,买一个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可调电阻(电位器),这个不认识?

网友:
可调电位器

网友:
又装上去呗

网友:
怎么空了那么多元件?

看看  20几年前的  老品牌电源   工作方式可能不一样   但是  元器件那叫一个  舒服

网友:
这个也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直插电位器,测测两端的阻值,买一个换上去就行了

那我不装呢?

网友:
这就是个可调电阻,必须有

网友B:
楼主都开始(或已经)修ATX电源了,这个元件是什么,会不知道?!

网友:
这电源有45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开始(或已经)修ATX电源了,这个元件是什么,会不知道?!

我只是会量二极管普通基本的而已,

网友:
没事,反正又不是我修的,炸了也炸不到我

网友C:
我感觉你买了24N60回来也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修电源安全是第一位的,,,

网友:
看着是个可调电位器,修开关电源的“爽点” 很多,小心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你买了24N60回来也不一定能修好

哈哈,为什么不能把“我感觉”三字去掉呢。

网友:
换个电位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