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有收到正点T300焊台的大佬研究过理想二极管真有那么高效率吗?

楼主(2024-12-26):
看产品发布会上说的用了理想二极管做整流,可以有效的降低桥堆的发热,都不需要使用风扇散热,有大佬研究过是否真有那么高效吗?有和极博星、HOWK之类的交流焊台对比过?

感谢大佬们的解惑先!

网友A:
理想二极管无非就是用mos管代替组成一个电路明其名曰理想二极管,其实啥也不是,没什么卵用的玩意。纯商业噱头,这种东西看得多了也就皮了,只有小白会当真

好比氮化镓,除了军事雷达应用等极端情况之外,平常根本没有应用的必要,好比为了少充电个几分钟多花几百块的米去买大功率充电器有什么必要?关键的问题是电池还不耐艹,搞到最后电池歇逼了或者说折寿了,这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所在,好比吸毒,吸的时候很爽但是过后呢,一样的道理。本来已经平衡了的平衡,一些人总是为了点米总要打破这种平衡,同样的一些认识不足的人愿意花钱,然后又再一次平衡

楼主:
找了些关于理想二级管整流的资料:

ADI公司的理想二极管电桥控制器用低损耗MOSFET取代了全波桥式整流器中的4个二极管,从而大幅减少功耗、发热量和压降。肖特基二极管桥式整流器是用于全波交直流整流和直流极性校正的经典电路。由于每个二极管的压降约为0.6 V,因此I/O路径中的两个二极管会消耗功率(每安培1.2 W)、辐射热量、提高环境温度,并使热设计更加复杂。在低输入电压下,两个二极管的压降会显著降低下游DC-DC转换器的可用电压。理想二极管电桥消除或降低了散热要求,从而有助缩减总占板面积并显著节省成本。

LT公司有一款成熟的产品:LT4358,它是在内部使用MOS实现单向导通,由于MOS管的等效电阻很小,导通压降比普通二极管低很多,所以近似于理想二极管的功能。

这款芯片的导通电阻只有20mΩ,下图是它的应用电路,以及不同电流下和二极管相比的功耗

相关的文章可以看: 全波整流和理想二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二极管无非就是用mos管代替组成一个电路明其名曰理想二极管,其实啥也不是,没什么卵用的玩意。纯商业 ...

嗯,感谢解惑!
只是这个东西用在焊台的整流上,是否真能提高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想二极管无非就是用mos管代替组成一个电路明其名曰理想二极管,其实啥也不是,没什么卵用的玩意。纯商业 ...

科技就是追求极限,有些不适合用在平民化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想二极管无非就是用mos管代替组成一个电路明其名曰理想二极管,其实啥也不是,没什么卵用的玩意。纯商业 ...

明白人,我的苹果手机就一直慢充,睡一晚就OK了

网友:
理想二极管可能会在很长时间里只存在在书本里,现实当中看不到。
理想二极管并不是理想电动车厂改生产半导体元器件而生产出来的二极管。

网友:
现在二极管己经做到0.15的压降了。理想二极管应该是继电器那样基本无压降。但继电器反应时间不行。技术进步总是成本提高。让先行者和外行先支付技术成本吧,等成本下来再用。

网友B:
搞得好像开关电源就那个整流二极管在耗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得好像开关电源就那个整流二极管在耗电一样。

只是想学习下这个整流桥对于焊台来说会有多大损耗,对于交流焊台来说是不是完美二极管就算是完美解决方案了

网友:
太高深了  一个焊台还扯上理想型了

网友:
理想二极管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同步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想二极管无非就是用mos管代替组成一个电路明其名曰理想二极管,其实啥也不是,没什么卵用的玩意。纯商业 ...

氮化镓充电器是我的最爱,感谢科技进步,不用背着个砖头到处跑了

网友C:
大功率变频器,电源里,早就应用mos整流桥了。

网友D:
看了下,最大160W,24V约7A电流,肖特基二极管算0.3V压降*7A=2.1W功耗。所以理想二极管在这省不了多少,并且容易出现多个元件多个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最大160W,24V约7A电流,肖特基二极管算0.3V压降*7A=2.1W功耗。所以理想二极管在这省不了多少,并 ...

嗯,就等着大佬拆机做下详细的测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变频器,电源里,早就应用mos整流桥了。

遇上工控界面扛把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最大160W,24V约7A电流,肖特基二极管算0.3V压降*7A=2.1W功耗。所以理想二极管在这省不了多少,并 ...

肖特基在7A电流时,可不止0.3V压降,得翻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肖特基在7A电流时,可不止0.3V压降,得翻倍了

看起来折腾这个理想二极管是真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