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散热风扇怎么安装?

楼主(2024-12-26):
家里有个mini电脑,用了7-8年了,不是主力电脑,回家需要处理公司事情的时候开个todesk控制公司电脑什么的,用得少但是必须要有。

大概长这个样子。内置i5 CPU,8G内存,SSD硬盘,外接显示器键盘,全靠铝合金外壳扇热。

最近发现频繁死机,摸了一下外壳太热了,冷一下就可以继续用半小时,所以打算安装一个散热风扇。初步计划是在外壳上装一个这种电脑风扇:

家里有一个闲置的ATX电源,改造一下,加一个启动开关,正好用来同时主机和风扇同时供电(都是12V)。电脑内部主板上有一个风扇电源输出口,测了一下是8V的。担心功率大了主板扛不住,还是外接电源安全一些。

但是怎么固定到主机外壳上,大家给一个建议呢

网友A:
装四个尼龙柱,然后粘在壳子上即可,胶可以用硅酮胶,也可以用ab胶、铸工胶

有些人会打孔,我觉得没啥必要

如果要效果好,侧面开孔装风扇,散热更佳

另外内部把硅脂全部换了,注意要换正经的好硅脂。

网友B:
这玩意多方便,非要固定就用AB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多方便,非要固定就用AB胶

这个螺丝要拧到铝合金外壳的槽里面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四个尼龙柱,然后粘在壳子上即可,胶可以用硅酮胶,也可以用ab胶、铸工胶

尼龙柱,找找看

网友:
随便安装吧,那里都可以。

网友C:
把带槽的壳子去掉,就不用装散热风扇了

网友:
使用笔记本散热支架呀,不需要这个,根本就没地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带槽的壳子去掉,就不用装散热风扇了

CPU就在带槽的壳子背面,CPU靠这个壳子散热的

网友:
直接放在上面就可以…

~~~~~~~~~~

网友:
有一种简单的改装方法,叫橡皮筋捆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