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床头氛围灯(MINI TOUCH LAMP)

楼主(2024-12-26):
单位电工又弄了个稀罕物件,让我看看能不能修,乍一看像个小音箱,(其实就是一个迷你触控灯,TB上查一下,就这个床头氛围灯跟它一样,就叫它床头氛围灯吧)后来他说是个触摸灯,不太灵敏了,摸一下不定什么时候亮,他说他拆开看了,一共两组,其中一组不亮了。看了一下芯片,心里有谱了,本来触摸是循环的,循环到其中一组时它不亮,所以表面感觉就是触摸不灵敏了。在单位工具不趁手,先看看芯片情况,网上查一下,晚上带回家再修。一共三个芯片,其中一个丝印KamgB,没查出资料,但明显就是锂电充电芯片,看管脚位置应该跟4054通用,反正故障跟它没关系,不管它,另一个芯片是APS8233E,这是一个触控芯片,3脚触摸,1脚输出,4、6脚可调输出模式,本例是1脚输出低电平,最后就是那个8脚无字芯片了,就是一个调色调光的控制芯片,管脚跟查到的不一样,原理相通,跑电路可知,4脚触发,5、6脚分别输出低电平和同时低电平循环,然后控制白黄两组LED。

知道了原理就好办了,先查不亮的那组灯珠,是好的,没灯烧坏,那就查驱动它的管脚吧,就是5脚,在用万用表测5脚的时候,那组有问题的竟然亮了。原来,5脚虚焊了,是非常非常的隐密虚焊,先前用放大镜没查出来,现在又用手机放大6倍,还是看不出虚焊,然而它确实是虚焊了,用烙铁把这边4个脚全部补焊一遍,问题解决。

前三张是在单位拍的,先了解一下,然后上网查资料

带回家后,好好观察

这造型,开始还以为是个小音箱

就是这个8脚无字芯片虚焊了

5、6脚是两组LED驱动输出脚,5脚虚焊了

6脚管一组,5脚管一组

把下边这4个脚都补焊一遍

准备回装,看看结构

上电路板螺丝

这灯不错,还能当吊灯使用

吊起来用也挺好看的

没找出芯片具体型号,画个示意图吧。(哪位朋友能提供一下无字芯片型号呢?)

下边是测试视频

回装之前测试

装好后测试

长按调亮度测试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修好后可以试试氛围......

网友:
还带氛围的

网友A:
偶撸过类似的,不过是电池款

大婶今天达上限了

网友:
床头氛围灯,好温馨

网友:
小灯看起来还挺不错

网友:
好温馨的床头氛围灯。

网友:
看着还行,希望能用的久

网友:
床头灯还是要有调光的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撸过类似的,不过是电池款

大婶今天达上限了

但是元首没达到上限

网友:
多彩氛围灯,很温馨

网友:
话说要粉红粉色才有氛围

网友:
这么个小灯,还挺复杂的。

网友:
这种隐密虚焊故障不好查找。

网友:
电池款式低照度(温馨)三色、亮度触摸可调照明灯成功修复,隐藏不露的虚焊真不好查!

网友:
通常虚焊都比较隐秘,查找起来很麻烦。

网友:
这时候有没有冲动想整个体视显微镜再看看

网友:
这视频是怎么插入的?直接上传?还是先传到其它视频网站,再分享到这里

网友:
手机放大6倍,还是看不出虚焊,隐藏这么深?这样的故障还真不好查。

大婶今天达又上限了

网友:
这个小玩意确实像蓝牙小音箱。应该是同一个模具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