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折腾骑行手电,更换电池,灯珠。

楼主(2024-12-26):
自跋~晚上电动自行车没有照明,骑行时是很危险的,不要问怎么知道的,问,就是以身试险总结出来的。

第一次是带着老婆出去串门,回来在一段没路灯的但是很宽敞的马路上,一个逆行的摩托车在非机动车道上飞驰而过,我只听到啪的一声,还好当时我向左打了一点方向,他从右侧冲过去的,事后他好像停下来了一会儿,但是又自己开走了,想想,应该是我的右手车把撞到了他的后视镜。这事儿肯定是怪他,但是要有个手电提醒,说不准就会提前给他提示
第二次也是差不多情况,也是没路灯,是我骑自行车,跟一个骑电瓶车的对过,当时他没开车灯,不知道是坏了还是咋的,而我是没有车灯,等两边插肩而过了才直到对方的存在,想想是后怕的。
两件事总结下来,自行车灯不光跟自己照明,也是给对向的重要提醒,提醒这边有车有人。
所以我后来夜晚骑行都在横把上加了手电筒,开始是装的支架,后来买了这个专门的骑行手电筒。
————————正题开始————

需求是,基本需求满足的前提下,带电量指示,带喇叭
于是买了这款,用着亮度还行,光斑比较均匀不像一般手电那样太过于集中。

没有螺丝固定,找了半天从哪里入手,最后发现从前面撬开,能做到无损开壳

聚光碗及配套的透明亚克力材质的挡片

电池很不经用,3,4天骑行就没电了,(每天就20来分钟,也就是1个小时不到)这等没有亮度挡位,看介绍有光感,通过环境亮度调节亮度
实际用下来有点效果

容量就是看个乐呵,实测1000mah左右,这灯3,4w,一个小时也差不多

电路啥的俺也不懂,就知道右上角那个是充电的4056,
下面主控由于被胶水当了一部分,也没查到型号,有直到的朋友可以分享下吧

带个压电式的喇叭,跟万用表里面嘀嘀嘀的是同款

当时换电池的时候拍照了,用的这个特斯拉的拆机电芯,实际体验了几个月下来,确实比较给力。
当时兮兮上领的五折券,5.5元单节还行,刚去原来这家,价格涨了毫无性价比可言,

话说,当时用着好好的,换了电池灯珠就挂了,开始光斑变形,后来直接变成了瘆人的蓝色(其实是灯珠外面的封装的那层透明的环氧树脂或者是硅胶之类的脱落了),经过多次拆了又装之后,总结起来应该是这个手电结构公差比较大,装回去的时候那个等碗顶到灯珠,让灯珠受力了,
取下灯珠电路板,发现外面的封装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

以前备的cree灯珠,5w的暖白

简易加热台是很好用的,虽然简易,也很好用了

测试没问题,装回去,这回装回去的发现这个灯珠竟然跟灯碗匹配的比较好,并没有顶着,那就这么用吧

实测下来亮度有所提高,至于续航,犯了3倍以上吧。可以一周充一次没问题的了

————谢谢各位的关注,祝各位坛友圣诞快乐—————

网友:
慢慢折腾,路还很长,哈哈。

网友A:
我在咱坛子里换的手电,打开就频闪,不会修

网友:
无聊时,玩玩,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咱坛子里换的手电,打开就频闪,不会修

那是驱动电路问题吧,我也不懂

网友B:
支持折腾,话说如果骑行手电是不是还带个侧面光板及反光条更安全一些啊,只是我个人的设想,
当然前提还是要照亮面前的一片区域看清路才行

网友C:
灯珠功率大了散热是不是也得加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折腾,话说如果骑行手电是不是还带个侧面光板及反光条更安全一些啊,只是我个人的设想,
当然前提还是 ...

当然从安全考虑这样也行吧,不影响周围行人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珠功率大了散热是不是也得加强一下

功率大了,温度还没那么高。这算是效率更好了?

网友:
骑行达人啊

网友:
Q1的个头不小,应该是个驱动灯珠的功率管。

网友:
晚上骑电动车的不开灯的就是找死,这个灯主要是别人能看到你。

网友D:
安全第一没毛病,灯头射角调整到比较好的一个角度,不要晃到对面就行。

网友:
早晚出事就是早上和晚上容易事故的意思

网友E:
楼主这个是不是早就买了,充电口还是micro的,话说经常夜间骑行的话配款带切线的骑行灯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网友:
看起来工具设备挺齐全的,可以经常维修

楼主:
家务活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全第一没毛病,灯头射角调整到比较好的一个角度,不要晃到对面就行。

猴哥说的是
这个问题出在很多低端或者自己后期改装的电动车很多,亮瞎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是不是早就买了,充电口还是micro的,话说经常夜间骑行的话配款带切线的骑行灯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

刚看了下,22年11月买的
什么切线的呢?你是说光斑带切线吗?那种往往切线内贼亮,切线外黢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