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悦动老汽车问题来了!打方向倒车时候听到金属响声哒哒哒

楼主(2024-12-26):
悦动2011年老车,最近打方向倒车时候听到金属响声 哒哒哒 是什么原因 是刹车片要换了吗

网友:
半轴球笼吧?不是修车的,盲猜

网友:
考虑一下五花轴

网友A:
是不是转向机助力,猜的

网友:
不负责任的乱猜:难倒是变速箱?

楼主:
车子太老了 想换轩逸了 便宜a q

网友:
刹车是尖叫声,

网友B:
难道是直接后倒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直接后倒不响

直接倒车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转向机助力,猜的

我感觉听到金属敲击声 到底什么原因啊

网友:
方向盘打到底不管是前进后退,声音异常。检查液压助力系统

网友C:
顶胶   同款 换了两对了

网友:
难道是爆震?加95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顶胶   同款 换了两对了

顶胶是哪个部件??

网友(2025-04-02):
引用 网友D:
顶胶是哪个部件??

减震最上端

网友:
减震上面的顶胶 平面轴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