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客云刷机弄成Casaos,发现一个秘密花园!

楼主(2024-12-26):
刷好后 发现里面的应用市场东西很少 什么迅雷 等都没有 各位在哪里安装这些常用的程序呢

网友:
不是可以加市场吗?不过32位CPU很多跑不起来,CPU性能也偏弱。

网友:
我改成hinas了,casaos用起来还有点卡

网友A:
caseos商店里没几个支持32位的,本身占用高,bug多,除了花哨没什么卵用,玩客云严重不建议

网友:
请问诸位大佬 : 玩客云除了跑网心云,还能刷什么?小水管30M的上行,挂网心云收益太低了

网友:
秘密花园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eos商店里没几个支持32位的,本身占用高,bug多,除了花哨没什么卵用,玩客云严重不建议 ...

那是不是要海纳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要海纳斯啊

casaos其实就是个docker面板,你这个应该是armbian+casaos,只要卸载casaos换其他面板就行了,推荐fastos,实测portainer的32位版本有bug,进不去容器的控制台

网友B:
我倒是觉得casaos还是挺好用的,当个轻nas足够了。arm版本也干不了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觉得casaos还是挺好用的,当个轻nas足够了。arm版本也干不了重活。

装哪个nas程序 还有迅雷怎么装 其实就想做nas和下载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哪个nas程序 还有迅雷怎么装 其实就想做nas和下载 感谢

没搞下载,玩客云外挂硬盘来下载吗?我刷的私家云2代,自带sata口,挂了个320G硬盘,使用casos的文件管理功能直接在线看视频。如果需要更多功能就是研究docker就行了。arm版可以试试aria2之类,迅雷应该是搞不了,那个需要x86架构才好。

网友A:
我现在就是海纳思+fastos,就挂了hass和小雅 丢那里就不用管了

hass没用海纳思的脚本,他的镜像版本太老了,自己装了官方的

我下载什么都交给winnas了,因为玩客云跑这些更方便,反正耗电也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这个性能我就用来整个hinas做老式针式打印机服务器了,如果还有其他的性能剩余就搞nas,或者整个科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就是海纳思+fastos,就挂了hass和小雅 丢那里就不用管了

hass没用海纳思的脚本,他的镜像版本太老了 ...

我刷海纳思总是掉盘,2.5的小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刷海纳思总是掉盘,2.5的小盘。

我就是插着120g的ssd用的,docker都在ssd上,没有遇到过掉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就是海纳思+fastos,就挂了hass和小雅 丢那里就不用管了

hass没用海纳思的脚本,他的镜像版本太老了 ...

请出个fastos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插着120g的ssd用的,docker都在ssd上,没有遇到过掉盘

我的是机械硬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出个fastos的教程。

就是个docker面板,有什么好教程的?ssh到玩客云
docker run --restart always --name fast -p 你设置的端口:8081 -d -v /var/run/docker.sock:/var/run/docker.sock wangbinxingkong/fast
然后ip:你设置的端口访问,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docker面板,有什么好教程的?ssh到玩客云
docker run --restart always --name fast -p 你设置的 ...

谢谢,我是菜鸟,慢慢研究。

网友:
从头到尾没看到秘密发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