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朗威SR85剃须刀改锂电重绕电机转子线圈

楼主(2024-12-26):
刚买时还行,越用体验越差,改用锂电的了

放在那也只有扔的份,想着改锂电

用试着改电机吧,原机1.2V改3.7V

原绕组30T改80T试了下转速正好

后续改充电: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8867-1-1.html

网友A:
楼主真厉害,电机也能拆改,问题是线圈匝数和线径怎么确定呢

网友:
牛人,这电机都改了,我以为你改的锂电,里边还有降压模块呢,简单改电池呢,原来是爆改,改的电机;你要再改,下次改无刷小电机。

网友:
用无刷小电机爽,有刷电机容易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厉害,电机也能拆改,问题是线圈匝数和线径怎么确定呢

匝数靠听,数径随心

网友:
动平衡做了没啊?

网友:
如果空间够,一块降压模块搞定,如果空间不够,串二极管降压

网友:
楼主选了给最难的,但是最革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网友:
哦 不止改锂电啊。

网友:
楼主厉害。电机也改了

网友:
电机都拆改了,厉害

网友:
改电机,增加驱动力,看来胡茬挺硬

网友:
其实换个电池也可以用很久的,有个一样的只换了个电池。改电机工作量就有点大了

网友:
真是牛人,居然能把电机改了

网友:
真是技术活,居然还把电机给改了,看来事情的复杂程度远超俺的想象了。。。

网友:
改电机,高手

网友:
镍氢有个好处是电不足时转速会下降无力 提醒改充电了,锂电是直接断电,不知道何时该充电…

~~~~~~~~

网友:
厉害了,这个重新绕线太经典了

网友:
充电还是个事呗,咋办,加4056?

网友:
改的好!改降压板的不是很理想。
改电机可以降低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