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重开贴,介绍下用防水盒自制的 测试保护电源+T12+可调电源

楼主(2024-12-26):
图片介绍为主
1. 正面图,内置双卤素的保护电源,可以切换50/100W灯泡,带有交流电压电流显示

2. 侧面是散热风扇,卤素灯泡内置的话,最好是带散热风扇

3. 背面,4个螺母热熔进防水盒,用于固定卤素灯泡的底座

4. 电源输入口,带有外置DC接口,方便外出使用接电池包

5. 正面为T12+可调电源,电流电压模块可现实T12电流及可调输出电流电压

6. 下面为内部拆解图,电路就不分析了,懂的都懂,就是拼凑而成,主要还是要考虑零部件的摆放位置,再确认开孔

网友:
不错,家里的T12坏了,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A:
目测此T12无休眠功能,,,616主控板

网友B:
做的很好啊,多功能插座,还带电源;就是那个T12电源还是可调电源的功率不大,不知道楼主设计的多大功率的T12电源?至少24V乘3A,72W以上才行,T12发热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此T12无休眠功能,,,616主控板

对的,就是616控制板,内部空间不够,只能放616小控制板,T12烙铁我也不需要有太多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很好啊,多功能插座,还带电源;就是那个T12电源还是可调电源的功率不大,不知道楼主设计的多大功率的T ...

电源16V的,够用了,用来焊接锂电池,嘎嘎好用,几秒化锡,对我而已没啥用

网友:
设计巧妙,如果再加一个隔离变压器,那就完备了

网友C:
散热能保证吗?需不需要开更多的通风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能保证吗?需不需要开更多的通风孔?

散热没问题的,再说卤素灯只是短时通电,不会有太多热量。

网友:
这个做得漂亮。

网友:
以后维修时会方便许多

网友:
用卤素灯,这个好。

网友:
不错的工具,维修人员都有自己自制的工具

网友:
谢谢分享~做得挺好的

网友:
T12主控差点意思,换成小白菜T12主控就更完美了

网友:
挺好看,而且集成度越来越高了,不过内部的PCB板子不上螺丝固定?只打胶怕是内部的卤素灯时间长了发热影响固定的效果呢

网友:
设计不错,小巧。维修插座的卤素灯泡无需散热器,这样不密闭就够了,防烫即可

网友:
有这个真方便

网友:
第一部分准确点应叫保护插座

网友:
开孔开的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