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对于SSD,缓存有多重要?

楼主(2024-12-26):
最近想买大容量SSD,发现有很多SSD不带缓存,请问这个缓存对于SSD有多重要?需要当必选项吗?这个主要什么功能?

网友:
缓存可以提高硬盘的读写速度,系统盘最好是带独立缓存的,仓库盘不需要缓存。
带独立缓存的会比不带独立缓存的贵。
带独立缓存的要比带模拟缓存的要好。
带独立缓存的会比不带独立缓存的工作温度要高一点。

网友:
缓存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网友:
对于大多数主控来说,不在乎寿命和大波浪,不要缓存也可以。

网友:
2楼大师说的对,还是带大缓存好啊,就是一个大中转站,一个大仓库,可以缓存和中转很多数据信息,当然速度就会快一些。

网友:
缓存决定存储速度

网友:
如果全盘转成slc模式的话,那么缓存就没有一点作用。不过这几年新出的主控已经全都无异于垃圾不能自己DIY了,,想搞slc的话只能找以前的2258xt2246en主控。

网友:
缓存重要不重要取决你干什么事,一般的只上个网逛一下或追个剧什么的也没多大作用。

网友:
除了机械盘从没买过带缓存的硬盘

网友:
通常带缓存的ssd性能更好一些,如果没有高性能的需求的话,靠谱的无缓方案的盘也完全可以选择。

网友:
带缓存的西数旗舰黑盘SN850X 比不带缓存的幻隐HV3000GR温度高10度,
我日常家用,逛个论坛、打个Dota,带不带缓存根本体验不出来

网友A:
无缓主控是指主控内部里面集成了32MB 64MB的小容量的高速DRAM/SRAM,并不是一点缓存都没有,DDR外置是为了做大容量DDR缓存满足一些需求
一些无缓主控内部的DDR带宽要比外置DDR带宽大得多,比如4.0满速无缓盘,一秒读7G写5G,没有主控的高速缓存提供数据排序,那闪存IO早炸了,
有缓不代表性能就一定好,无缓不代表性能就一定差,三棒的980无缓跟980Pro有缓比较起来差不到哪里去,缓外读写都一样,而且nvme1.4协议有主机内存当缓存,主机的内存带宽可比有缓的DDR带宽要高得多,外置缓存的性能收益甚至不如无缓盘了
实际不需要刻意去买有缓盘,看自己的钱包,量力而行

网友:
生产力工具买高端带缓存的,价格贵。东芝RC带缓的也算低端不贵
家用无所谓,不要买缓外速度特别垃圾的QLC就行。仍建议选一线品牌,如果价格特别优惠也考虑二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缓主控是指主控内部里面集成了32MB 64MB的小容量的高速DRAM/SRAM,并不是一点缓存都没有,DDR外置是为了 ...

小唐所言极是,现代的4.0、5.0消费级盘缓存其实意义不大了

网友:
有无缓存并不重要。颗粒类型才是最重要的。Tlcqlc颗粒根本就无法使用,少的几个月多的一两年冷数据就完蛋了,极高的错误率,极低的安全性。最起码也得mlc以上的颗粒才能用。万幸的是tlc颗粒也可以在2258xt主控的支持下走slc模式,,只有国产的长江存储颗粒不能转换slc其他的颗粒都可以。所以说这几年新出的所有nv盘全都是垃圾,用的都是tlcqlc颗粒,,nv盘的高速高频下颗粒的损坏率也是数十倍的飙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唐所言极是,现代的4.0、5.0消费级盘缓存其实意义不大了

有缓盘就那32位512M的DDR4 2666Mhz带宽才10多Gbps,
而主机双通道128位DDR4 3600甚至DDR5 5200+Mhz的带宽随随便便都60Gbps以上是SSD缓存的几倍,
1.3版本开始增加的HBM就是为了解决SSD缓存IO性能上限的,存在即合理不然微软就没必要单独划HBM内存了
NVMe1.4C协议的主控大部分都是无缓
说个题外话,安装了Solidigm魔改NVMe2.0驱动以后,会划一个0.5-4G动态空间的超大缓存池给NVMe SSD缓冲数据,只要是个NVMe测出来跑分都原来快10-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缓盘就那32位512M的DDR4 2666Mhz带宽才10多Gbps,
而主机双通道128位DDR4 3600甚至DDR5 5200+Mhz的带宽 ...

我也听说过这个魔改驱动,不知道非Solidigm盘使用有没有什么兼容性问题?

网友:
买的几块SSD都没有缓存,用的还可以玩。也不打游戏。

网友:
我赞成唐哥,唐哥说的很到位

网友:
普通用户感觉就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