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东西?CR425

楼主(2024-12-26):
地上捡的,不知道是什么用的

网友:
钓鱼佬专用电池....发光鱼漂用的

网友:
锂锰柱式电池—— CR425
3.0V针形锂电池(pin type lithium battery ) CR425,CR435,又称为浮漂电池,夜钓发光棒电池,鞭炮电池,电子鱼漂电池,针管电池等,主要应用于夜钓浮漂、射箭用发光LED箭 ,微型LED电筒、商务通笔等
这种针形锂电池在国内只有几家在生产,但真正能做好的,防漏液的只有天津通世(乾能)电池制造厂,其生产的电池特性有:

适用于渔漂、LED灯等指示性灯具用。

他们厂的电池相对来说是国内质量最稳定的,也是生产线,生产设备最先进,规模最大的,是这类产品型号做的最齐全的厂家,

主要产品型号:

CR435,CR425,CR525,CR535,CR310,CR313,CR319,CR322,CR332 CR316,CR209,CR208

LCP435,LCP425,BR425,BR435,BR209,LCP209,HA-947,

Panasonic BR425,Panasonic BR435
长见识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电池,长见识了。

网友:
红牛口服液

网友A:
炸雷,这天塌地陷紫金锤,炸雷,这改革春风抡大锤,主意啊,萨斯避雷!!!

网友:
这电池长相独特,容量一般吧?

网友:
锂电池,鱼漂用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浮漂电池,学习了,了解了,捡了做什么用你,丢在水里或者路上,电池会污染环境的,还是收回去丢专用不可回收垃圾桶;这种锂是不可回收和再生的。

网友:
电池,以前用红包买过一个,一直吃灰。

网友:
第一次见,涨知识啦!!

网友:
发光电子鱼漂上用的电池

网友:
放在石头上用另外一个石头砸会爆炸的,爆炸后的气味那才一个酸爽,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的那么多

网友:
钓鱼用的前几天天我在河边捡到一个,拆开就这种。作为一个钓鱼佬,我不搞夜钓也是头回见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电池,又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炸雷,这天塌地陷紫金锤,炸雷,这改革春风抡大锤,主意啊,萨斯避雷!!! ...

你这,搞我以为走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搞我以为走错地方了

这是个炸雷

网友:
钓鱼用的夜光鱼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