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33D拆解保养改锂电

楼主(2024-12-26):
这只表,好多人都见过,好多人都劝我换了,还有好多人叫人洗一下,那就拆出来洗一下吧,外壳不想动了

这是我拿刷卡机电池改的锂电,两个电池并联,并没有去掉原来的保护板,只是增加一个5525的充电接口。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里面那个脏呀,真不知道这么脏我是怎样用着的,还一直用着,还不影响使用

拿出这个多年没用完的清洗剂,商标就不打马了,反正不是打广告,这个味道很不好,效果也不错

开始洗,你看,漂亮多了吧

和没洗的对比

洗完,还得再精洗一下

这下到表盘了,扫下灰再洗

我洗刷刷刷刷

最后洗完的图,找不到了,洗完的图大家自行想象
测试一下,这个表二极管档有3v输出能力,相比之下,ut33a+只有2.2v,这表,能用,但是不能说好用,要看和谁比

网友:
包浆没有了

网友A:
改单锂电还是串联供电?看不出来啊

网友B:
洗刷刷洗刷刷,越洗越干净,应该换一副表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刷刷洗刷刷,越洗越干净,应该换一副表笔了

换的不好用,线太细,这样又不是不能用,还非常好用,这是自己diy的,比买的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单锂电还是串联供电?看不出来啊

双锂电呀,两块放到一起了,8.4v够用,7.4v也能正常用,再少就低电量了

网友:
洗一洗,涮一涮,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C:
重点,问题是不是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问题是不是解决了?

重点回答,本来就没问题,就只是想拆出来洗一下而已,一直用着的,哪有什么问题?

网友D:
很多工具都是用的看起来很脏

网友E:
7.4V就低电量有点不怎么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7.4V就低电量有点不怎么合适啊

我也不记得太清楚了,大概的吧,哪天低电压了时一下,这个表有个问题就是,开机到第二天还是开机的,不过也没用多少电,不理它,以前买电池买到烦了,动不动就低电量,后来改锂电后,再也没买过电池了。电池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需要去买烦,几块钱一粒,一年也要买个几十块钱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工具都是用的看起来很脏

你看好多人的福禄克都是非常干净了,保管得非常好,那是收藏表,抚摸表

网友:
我记得33D有电池档

网友:
惨了,今晚的晚饭吃不下了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一款适合粗用的炮灰表,伊拉克成色

网友:
房表1 车表1 加起来 房车表楼主大表哥啊

网友:
看来表功劳不小

网友:
看到这个贴,我也想为自己的万用表换装锂电了。但是之前买了好几个备用9V电池,还是用完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