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一代金贝MSN500摄影闪光灯,这是什么故障,闪完不灭

楼主(2024-12-26):
金贝MSN500摄影闪光灯,这是什么故障,闪完不灭

换了几个可控硅,故障还是一样,有高手没,给指点一下,哪的问题

网友A:
闪完不灭是啥意思?一直闪?

网友B:
闪光灯灯管,三个脚,工作电压两个,触发一个。
多少时候,是因为触发没有断开吧,一直有电压,所以你会看到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光灯灯管,三个脚,工作电压两个,触发一个。
多少时候,是因为触发没有断开吧,一直有电压,所以你会看 ...

应该在控制端,明天再研究研究,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完不灭是啥意思?一直闪?

看视频呀

网友C:
是不是调成频闪模式了?

网友D:
驱动器比汽车氙气大灯好,可以常亮。楼主可以改单片机,关掉频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器比汽车氙气大灯好,可以常亮。楼主可以改单片机,关掉频闪程序。

那可不行,常亮一会里面金属部分都烧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调成频闪模式了?

没有那些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