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想用电视高频头+DSP收音机芯片做一个宽频收音机,可以实现吗?

楼主(2024-12-26):
以前看到矿坛大神炫彩用电视高频头+车机高频头做收音机的帖子,感觉很强大一直想做一个但是因为太复杂一直没有勇气做,很多零件不好搞并且要涉及到中周之类的调整感觉麻烦: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30143-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7729-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51473-1-1.html

最近看了一些收音机的帖子发现现在的DSP收音芯片已经很强大,一颗小小的芯片就解决了从接收到解码的所有的问题,比如立创上的这两个项目:
https://oshwhub.com/chimchim4482/GNR001
https://oshwhub.com/alec_cy/geek-nest-full-band-radio-v5a-op

那么我就有了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用电视高频头+DSP收音机芯片做一个宽频的接收机呢?因为没有见到过有人这么做,不知道是因为不可能实现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如果可以实现的话,那电路应该可以简化不少,做起来会更容易些,有没有懂这方面的坛友可以讲讲

楼主:
SI4732规格书:
https://item.szlcsc.com/datasheet/SI4732-A10-GSR/2247607.html

楼主:
核心就是变频,如何将高频头的信号变频为DSP收音机芯片可以接收的信号?

网友A:
本身就已经有宽频接收 dsp 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就已经有宽频接收 dsp 芯片了

型号是神马?价格贵吗?

网友B:
看成本如何吧。。。。如果和电脑(指软件,不是一定电脑,arm也可以)结合,宽频接收器,用sd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成本如何吧。。。。如果和电脑(指软件,不是一定电脑,arm也可以)结合,宽频接收器,用sdr ...

SDR有一个电视棒的了,要连电脑不方便,想做一个电视高频头的玩玩,高频头很便宜只要几块钱,si4732 DSP芯片也是几块钱包邮就可以买到

网友:
想法不错,等你做成功,我们来模仿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SDR有一个电视棒的了,要连电脑不方便,想做一个电视高频头的玩玩,高频头很便宜只要几块钱,si4732 DSP芯 ...

arm-linux 可以驱动 sdr 的

网友:
有想法就要立即行动,年轻人,不要像我等老人一样,拖着拖着就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DR有一个电视棒的了,要连电脑不方便,想做一个电视高频头的玩玩,高频头很便宜只要几块钱,si4732 DSP芯 ...

SDR也可以用手机或平板

网友C:
可以啊,2010年接触过Si4740,长短波、中波,FM立体声都支持,I2C总线驱动的,难点在于PCB走线和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2010年接触过Si4740,长短波、中波,FM立体声都支持,I2C总线驱动的,难点在于PCB走线和编程。 ...

不是普通收音机,是接收范围45- 870MHz的宽频收音机,需要变频才行的,不知道怎么搞才能把高频头的信号变频到dsp的接收范围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普通收音机,是接收范围45- 870MHz的宽频收音机,需要变频才行的,不知道怎么搞才能把高频头的信号变 ...

参考:https://www.yleee.com.cn/thread-89659-1-1.html
我的意思是分开驱动

网友:
没有商业化估计是没市场,就一个fm波段都是膏药广告

网友:
以前坛友DIY的,有小批量生产: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942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普通收音机,是接收范围45- 870MHz的宽频收音机,需要变频才行的,不知道怎么搞才能把高频头的信号变 ...

想听电视?

网友:
矿坛有人做过类似的玩意,原理不复杂,就是把DSP收音机的接收频率,调到电视高频头输出的中频频率上。但他那个收音机是通过电位器来选台的,不晓得如何精确地维持这个接收频率了。

网友:
几十年前做过电视伴音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普通收音机,是接收范围45- 870MHz的宽频收音机,需要变频才行的,不知道怎么搞才能把高频头的信号变 ...

象这样让车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