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给插卡音箱换电位器失败

楼主(2024-12-26):
插卡音箱一拧电位器沙沙响而且底噪很明显,网上买了两个五脚电位器想要换上。发现水平太低拆不下来,用吸锡器根本吸不下来

网友:
温度不到啊

网友:
再加锡稀释一下 再吸  多练练就熟了

网友:
以上都对,加锡加温

网友:
把旧电位器的插脚剪断,电烙铁温度调到380,再用中温锡或低温锡中和一下原厂的高温锡,最后再用吸锡带或吸锡器就容易了,多练练就会了

网友:
烙铁的功率太小了。

网友:
实在拆不下,就把旧的暴力破坏,注意保护好线路板,每只脚分别取下,再把过孔清出来,换新,搞定。

网友:
可能是送的锡丝吧主要还是练的少

网友:
调温烙铁提升一些温度,或者多堆一些焊锡,熔化的区域大一些把引脚上的锡带出来

网友:
一边堆成一坨锡,两个加热,就下来了

网友:
有三个方面需加以注意,就可以拆下来。首先吸锡器要合适,那种塑料吸嘴的是不行的,要用金属吸嘴的,边加热边吸才行。其次,有的板子用的焊锡熔点太高,也不容易吸下来,需要用低熔点的焊锡,例如63锡置换一下,就是重新焊一下,这样,熔点低了就好吸了。在次,可以把引脚齐根剪短,也好拆得多,要是能在板子另一面,将所引脚都剪断,则连吸锡器都用不着了,直接一根根拆引脚就行了。

网友:
用吸锡带,或者自己找铜丝、铜电线

网友:
用热风枪吹试试,先拆下来再清理通孔

网友:
你的吸锡器不行,一下吸的流干二净

网友:
用什么吸锡器,看我牙签大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4087&fromuid=839805

网友:
温度不太够吧

网友:
加低温锡中和原来的锡,新的锡里还有助焊剂,增加锡的流动性,或者,这种确定坏的,旧电位器的脚剪断,烙铁加热,镊子夹出引脚,然后再用吸锡器会好弄很多

网友:
用空心针,比吸锡器也好用。

网友:
楼上说的对,空心针效果最好,其次就是能剪断引脚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