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副副厂 电动自行车喇叭按键开关

楼主(2024-12-26):
这个是副厂中的副厂,触点都没有,摩托车按钮不这样,正规喇叭不能用的,也就借个笛音,嘀嘀喇叭。。。

网友:
酸洗下,电镀黄金

网友:
金光闪闪的

网友:
按的多,一年换一个。

网友:
为了降低成本大多都是这样

网友:
虽然没有银触点,但是看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这应该是电动车的喇叭的开关。基本都这样,这算用料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电动车的喇叭。基本都这样,这算用料好的。

这看起来是一个按键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电动车的喇叭的开关。基本都这样,这算用料好的。

正规摩托车的是翘板开关,和家里面的结构类似,能过10A电流。。。

网友:
可以接小功率的喇叭。

网友:
副厂的基本都是这样

网友:
用个12V继电器,垃圾开关可以用长久一点

网友:
这样设计损坏率比较低,船型开关比这个容易坏

网友:
如果不生锈,也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
时间长了都会碳化的。。

网友:
忘了做触点了

网友:
很亮,估计很快就会黑

网友(2025-01-27):
接小功率的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