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RP2040实现串口屏方案

楼主(2024-12-26):
最近偶然机会刷到某宝便宜的屏幕,2.4寸320*240,到手¥2.2,屏幕支持SPI和8bit/16bit 8080并口,没忍住屯了点
过几天又放出来一波2.8寸320*240到手¥2.4,又没忍住屯了几个

屯屏不玩屏等于花钱买垃圾,然后就想玩玩,SPI太慢,8080并口又占用引脚太多,那么有什么方案实现引脚占用又少,资源占用也少,还能刷屏速度快呢,答案就是加钱,搞个GPU,完美
硬件RP2040+16MB flash,目前用的platformIO,只能用到2M,换Arduino三方库实测可以到16M,以后再在研究
实际16M的flash价格也不贵,容量也算够用,直接把RP2040搞成U盘下载资源也省事,外挂TF卡成本也不低,垃圾TF卡质量还烂
单色刷屏10帧,因为引脚顺序有问题,数据需要重新排序,试了下真正并口刷屏16bit能到60帧,如果再上PIO再超个频感觉80帧应该有望 ,重新画板再说吧。。。
另外RP2040还能搞双核,测试了下Arduino下双核可跑,一核刷屏一核搞逻辑,香香

软件方面目前是PlatformIO+lvgl+GUI Guider,画界面就是简单的拖拉拽,比以前手动抠像素画图简单多了,支持在线仿真,安装也简单

GUI研究了一下也可以用GT-HMI Designer,深圳高通搞得GUI工具,还没移植测试,单纯看了看编辑工具,感觉应该比GUI Guider更好用点,不过双方常用控件都支持,一般也都够用了

显示效果还算可以,跟IPS比不了,但是价格是真香,没啥审美细胞,随便拖了俩控件测试lvgl,具体后边再慢慢研究

第一版测试屏幕,问题多多,打算下一版换成M2接口的核心板+底板,使用8bit并口,多引出来点引脚

测试版整的乱七八糟的,资料就先不献丑了,其实就是来晒晒屏的

楼主:
缺点就是不带电阻屏接口,不方便接电阻屏,不过自己也用不着,无所谓,还是按键有感觉

网友A:
左边的屏幕我买了三个,一块二,买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屏幕我买了三个,一块二,买少了。

看来我又买贵了,我买了15片

网友B:
¥2.4的2.8寸320*240屏幕购买地址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的2.8寸320*240屏幕购买地址可以分享一下吗?

没了,而且他的价格很随意,一天能改上好几次价格,看运气吧

网友A:
店铺信息,我买的时候才两块多还包邮,用红包才几毛钱,签到红包可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了,而且他的价格很随意,一天能改上好几次价格,看运气吧

是老五还是老王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店铺信息,我买的时候才两块多还包邮,用红包才几毛钱

嗯,店铺我都没敢发,怕被说打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店铺信息,我买的时候才两块多还包邮,用红包才几毛钱,签到红包可用。
...

你这家便宜还包邮,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老五还是老王家的?

楼上朋友发的店铺,什么老王老五老万老兰的,你说的那些店我都不知道,没去过,不逛

网友:
这么便宜,哪里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老五还是老王家的?

他的店是正规卖屏的,不是垃圾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的店是正规卖屏的,不是垃圾铺。

对,但是有不少屏确实很便宜而且包邮,这就非常难得了

网友:
这价格真便宜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加上RP2040整体价格也不高,有的玩!

网友D:
字我都认识,也看完了,但是没明白怎么点亮屏幕、提高刷新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字我都认识,也看完了,但是没明白怎么点亮屏幕、提高刷新率的

屏幕有完整的资料包括代码,所以直接移植到arduino上就能点亮,提高刷新率主要也就几个手段,尽量使用硬件实现代替软件实现:尽量使用硬件外设代替软件模拟,使用并口代替串口,使用底层库或者寄存器取代上层函数,使用DMA,提高主频,区域输出代替单点输出等等吧

网友:
不懂,看看也是晕头转向的。

网友:
这个屏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