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的电源总是好损坏,是哪些元件易发故障

楼主(2024-12-26):
摄像头的电源总是好损坏,是哪些元件易发故障,导致输出不够,自己如何修理

网友:
先把坏的拆开拍点照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
换个功率大点的?

网友:
经常坏应该是功率小换个大点的试试

网友:
绝大多数是输出滤波电容损坏,换耐压比原来高的电容就耐用了

网友:
保险丝、电源开关管、限流电阻等容易损坏

网友:
老是坏,环境也不恶劣,会不会是小厂的原因?建议买光猫的电源,他们的按理来说会靠谱些,你想啊,他们可是常年通电的,若是经常坏,运营商不得被骂死

网友:
功率小,市电电源电压不稳

网友:
输出电压降了大概有输出电容电流检测电阻变值芯片供电电容等

网友:
买的歪货三,这个还用问

钱给够了可保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