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国产杂牌山寨笔记本J4105 并改装散热

楼主(2024-12-26):
性能弱鸡,J4015不解锁频率墙跑不满,解锁就直接降频了事。。。。

刷B站都够呛 看了下散热,一片铜板

散热跟这个差不多,因为忘了拍了,图跟下图一致。。。。。别人的,但就这么丁点铜片。。。。。

楼主:
主板

散热片

楼主:
另外求助 装的时候不慎将 RCT部分 贴片弄掉了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贴片?帮下忙,告诉我一下

铲掉的区域

爆的零件 贴片|B

另一个应该是 贴片PB

网友:
好简陋 电池也太小块了

网友A:
这么慢改了有什么用,主要就是玩的过程了

网友:
铲爆的零件先不管试试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估计办公也够呛的

网友:
看动画片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慢改了有什么用,主要就是玩的过程了

不止过程,就差那20%左右的性能,不改散热解锁功耗墙,跑B经常100%然后小卡,CPUZ 570分左右,改了能跑760分,B站看个片啥的刚好CPU占用70-90%不卡。

网友:
RTC = Real Time Clock ,
时钟电路

网友:
凑合用用也不错

网友:
J4125与J4105性能差多少?

网友:
真的是够简单的

网友:
如果能装win7还是能用用,可惜集显驱动装不上

网友:
电池也太小了。没想到里面这样简洁。

网友:
感觉是手工组装的

网友:
这是拼装的吗

网友:
新换的铜箔好大一片啊,不知道会不会浪费了。